学模拟+《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读书笔记之五 Spice分析

楼主:
Spice 噪声分析导论笔记: 本章中使用电路仿真包“TINA Spice”来分析运放电路,本章内容,介绍TINA噪声分析并且展示对运放宏模型可以精确模拟噪声的证明过程 TINA Spice中运行噪声分析 运行噪声分析前,最好先运行DC节点分析来保证电路连接正确(别到头来发现电路都给画错了那就很有挫败感了),如果设备工作异常需要检查电源和地的连接。选择适合自己应用的频率是很重要的。当在频谱密度曲线上放置带宽限制那么总噪声积分精会收敛,这种情况下,频谱密度曲线带宽被运放增益带宽极限所限制。自己的实验: 测试运放模型噪声精度 TINA Spice中可以增加输出测量节点,用于生成噪声图。其中,输入元的具体形式不重要,可选为正弦波 接下来再进行噪声分析,这里不细表,都是TINA Spice软件的一些相关操作 3.建立自己的噪声源 噪声模型由运放、电压噪声源和电流噪声源组成,此节利用了一个通用运放和分立噪声源来建立模型。 噪声源的配置这里不表。注意的是在通用运放模型中需编辑一些AC参数,具体的就是需要输入开环增益和主极点。 本章小结: 1)TINA SPICE可以用作仿真运放电路的噪声频谱密度和总噪声。 2)需要先验证模型是否精确,然后才可以信赖仿真结果。 3)测试DC工作点。如果设备没有有效地DC工作点,噪声仿真不能正常工作 4)根据应用调整仿真频率范围。如果有限制带宽的滤波器存在,总噪声应该有一个最终的收敛值 5)在运放噪声模型不存在的情况下,可以自己开发模型 6)电压电流噪声源用来产生噪声。输入1/f和带宽噪声电平 7)需要在通用运放模型中输入开环增益和主极点 在某些情况下,有的模型不能通过测试,因此,我们可以用分离噪声源和通用运算放大器开发出我们自己的模型,我们还可以用TINA来计算实际分析中所用的示例电路的噪声。。。

网友:
你好第十章、十一章的图会仿真吗?那个我仿真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