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AD6将电路板转化为PCB时总是与其他的电路图相关联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原理图中点了compile后出现的对话框中所含的验证元件包含了工程中所有原理图里的元件,这是怎么回事呢?求高人指教,万分感谢啊!

网友A:
有心无力啊 ~~~很想帮楼主来着  只是我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心无力啊 ~~~很想帮楼主来着  只是我也不会

同样感谢你,friend

网友:
截图过来看看

网友B:
一个工程里一个原理图 一个PCB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工程里一个原理图 一个PCB试试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画的元件库在另外的工程里,能调用到别的工程中吗?

网友:
其中只有几个元件是我需要的,其他的都是别的原理图中的,麻烦大家了啊

网友:
这图不是报错呀
出现不需要的元件,还是没有在工程里面建原理图文件,保存后再编译,这个compile编译只是电气检查,有错在Message面板中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不是报错呀
出现不需要的元件,还是没有在工程里面建原理图文件,保存后再编译,这个compile编译只是 ...

您看,是这样的,画×的都是别的原理图里的

网友:
继续点执行更改看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
你这是update PCB吧。compile 不会出这个的,compile 后查看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