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AD6.9中,怎么删除自己画的元件库和封装库里的元件呢?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A:
在工程管理下拉菜单中找 libraries,,删除某个元件,进入点击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管理下拉菜单中找 libraries,,删除某个元件,进入点击删除

您看,我要删除的是这个库里边没有具体命名的那些,就是删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管理下拉菜单中找 libraries,,删除某个元件,进入点击删除

而且我的libraries里显示的是这样的,您看对吗?没有具体的元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的libraries里显示的是这样的,您看对吗?没有具体的元件呀

没有给你一步一步地说,,
进入编辑状态后右键,delete,

网友A:
进入库文件编辑状态,到处都是delete,,,怀疑你自己做库的时候,根本没有建立库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库文件编辑状态,到处都是delete,,,怀疑你自己做库的时候,根本没有建立库文件夹

您说对了,我根本就看不见我的元件都在哪里,谢谢您!请问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D?能给我传一下安装程序吗?谢谢您!我用的是AD6.9

网友:
AD6.9,9.0和14都用过,但库文件的方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