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频谱显示的制作

楼主:
   先接触音乐频谱显示的是去年大一的时候,看的是杜洋工作社的视频,从网上搜了好多方案,几乎全部都是用单片机啊,将语音信号采集到,滤波啊,进行FFT变换(快速傅里叶变换),然后输出,显示。仔细想想几乎全是软件实现的,这让我在比赛中担当硬件的角色的人情何以堪,又不好意思麻烦还在调32的队友,最后终于有了一个纯硬件的方案,现将简单的思路说明一下,(本科菜鸟,方案也比较简单,但功能实现了,希望多多指点,勿喷)

网友A:
竟然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相当不错啊

网友:
第一个模块当然还是滤波了,做几路带通滤波器(这取决与于你要做几路的LED显示了)我做的是中心频率250HZ,750HZ,1K,2k,4K五路,因为音频信号大于4K的已经很少了。。。然后做第二个模块,这个模块是设置基准电压,设置不同的电压值,用电阻分压就好,最好设置在0~1V之间,我设置的是8个电压基准,因为我做的是5*8的LED。第三个模块是比较器模块,将第一模块和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分别接到比较器的输入级,比较器我选的是双路比较的LM393,较节省,但还是用了很多比较器,这是这个方案的一个缺点,,一个比较器驱动一个LED当滤波的输出电压高于基准电压时使其输出低电平,这样LED就会亮了,实现了频谱的显示,在使用LM393的时候输出切记要加上拉电阻!(码字很辛苦,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能给你带来一点帮助的话更是深感荣幸!)

网友:
有的细节要是还没有提到的话,希望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相当不错啊

谢谢!

网友B:
音频范围是20Hz到20KHz吧,语音信号频率是300Hz到3400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范围是20Hz到20KHz吧,语音信号频率是300Hz到3400Hz。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但是以前没有注意区分,谢谢指点。

网友C:
不错,支持一下,啥时候上图?

网友:
这张是初步测试的图,只画了一路。

初步测试的电路图,只画了一路。

初步测试的电路图,只画了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支持一下,啥时候上图?

图后面上了,画的不好,多多指教,原理图,那个lm393为了贴片的封装,就用那个了。。。

网友:
上面原理图的PCB,画的不好,求指教。

网友:
这个是剩下的几路,原理图里面只画了一路,在PCB里面粘贴了。。。

网友:
上面原理图的PCB,提出毛病才是最好的。

网友D:
那个滤波电路就不上了,就是普通的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滤波电路就不上了,就是普通的就可以达到要求。。。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滤波器,那个显示电路板其实怎么做都不会有什么可见的影响。

网友:
滤波我用的一阶的就可以,滤波器的好坏影响到显示效果的好坏。

网友E:
“我做的是中心频率250HZ,750HZ,1K,2k,4K五路”

其它各频率均为2倍比率,唯独750Hz不是,为何不选500Hz,成为等比?

一阶带通,二倍频率(或1/2频率)至多衰减6db,即电压下降到一半。换言之,输入频率2kHz电压2V的纯正弦信号,1kHz和4kHz都会有1V输出,也就是都会有显示。带外衰减是否太小了?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有意思

网友: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是中心频率250HZ,750HZ,1K,2k,4K五路”

其它各频率均为2倍比率,唯独750Hz不是,为何不选500Hz ...

你的想法是好的,这个也是我做的这个的缺点,如果要追求更好的效果的话做成二阶的话还是好的,虽然我做的可以显示出效果但是确实还是没有能达到有单片机进行fft变换的效果要好。你的建议很好,谢谢啦!

网友:
还是本科生菜鸟而已

网友:
用来学习原理很不错。
如果有一片芯片把这些原件集成到一起那应该是极好的

网友:
(0 T 0)
  U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