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单片机控制电机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万用表在一块板上测了自己画出来的,线路应该没错
我想问这个电路能通过单片机控制正反转么,它是怎么做到的?求大侠科普。。

网友A:
和H桥的电路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H桥的电路一个原理

能具体说下 io口怎么输出,电流如何流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