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我的这个源程序错在哪,怎么改,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在quartus Ⅱ 里,这个程序怎么错了,麻烦告之怎么修改,感激不尽!

module kz(clk1,s1,s2,s8,hour,minute,second);
input clk1,s1,s2,s8;
output [5:0] hour,minute,second;
reg [5:0] hour,minute,second;
always @(posedge clk1)
begin if(s1&&s2&&s8)
      begin
            second=second+1;
            if(!(60-second))  //判断秒
                  begin minute=minute+1;
                  second=0;
                  end
            if(!(60-minute))  //判断分
                  begin hour=hour+1;
                  if (hour==24)hour=0;
                  minute=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最好把编译信息贴出来,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看看你的begin有多少个,end有多少个,两个不对应,begin有4个,end只有3个

网友A:
不要用点评,用回复比较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点评,用回复比较好。问题解决了吗?

嗯,谢谢,我们要做一个课程设计,我们老师根本没讲verilog,什么都靠自己摸索!而且后天就要交了!在老师给我们的教程里发现的这个论坛!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我们要做一个课程设计,我们老师根本没讲verilog,什么都靠自己摸索!而且后天就要交了!在老师 ...

不客气,以后常来论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以后常来论坛啊

我都想花钱求助大家帮我把课程设计做了,这里能发这个信息吗?我第一次发帖,没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想花钱求助大家帮我把课程设计做了,这里能发这个信息吗?我第一次发帖,没经验!

一个课程设计有这么着急吗?自己先做做,不会的到论坛来提问,况且这个课程设计也不是你一个人做啊,你的同学也应该都在做吧,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课程设计有这么着急吗?自己先做做,不会的到论坛来提问,况且这个课程设计也不是你一个人做啊,你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呵呵   都是新手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