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249、SHT10温湿度传感器测试 基于Proteus仿真

楼主:
MSP430F249、SHT10温湿度传感器测试
基于Proteus

MCU:MSP430F249
Sensor:SHT10温湿度传感器
IDE:IAR for MSP430
仿真软件:Proteus 8.1

说明:1.MSP430F149和249大部分模块兼容,本设计部分除了串口部分代码需要调整其他都可以直接用于149,Proteus中时钟设置为:MCLK:1MHz,SMCLK:1MHz,ACLK:2MHz(串口代码中选择时钟ACLK,波特率:9600,使用的就2MHz, 如果是其他值,可以修改串口时钟源,调整波特率)。
          2.SHT10的数据线DATA上拉电阻为20K,如果过小,仿真波形出错,得不到相关数据。
       3.正是由于149和249大部分模块兼容,我们可以在没有149硬件平台以及示波器的情况下,使用proteus仿真软件,进行调试,观察波形的输出,以及观察代码流的执行情况。
       4.proteus工程下的代码可用,但是因为用的是GCC MSP430编译器,由于计算露点公式中有log10(h),而导致无法编译,具体情况:用#include ,编译报错缺少complex.h文件。需将IAR工程的文件下ss.HEX文件加载到虚拟平台。
       5.关于proteus仿真430时,时钟是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即便是原理图中画上晶振电路,实际如果不对MSP430F249进行时钟设置也是无效的。本设计代码中未加入相关时钟配置的代码,仿真时也是不需要的,实际硬件运行时可以加入如下代码
            BCSCTL1|=XTS+DIVA_0;
            BCSCTL2|=SELM_2+DIVM_3+SELS+DIVS_3;//选择XT2外部8MHz晶振,8分频,SMCLK选择XT2,8分频
            if (CALBC1_1MHZ != 0xFF)  //DCO 部分没有用到,可以忽略该if{...}。
            {
                DCOCTL = 0x00;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
                DCOCTL = CALDCO_1MHZ;
            }
            BCSCTL1&=~XT2OFF;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while((IFG1&OFIFG)!=0);
            BSCCTL3|=XT2S_2+LFXT1S_3+XCAP_0;//XT选择外部2MHz晶振

proteus原理图如下:

SHT10与MCU连接原理图:(注:2说明,proteus中DATA上拉电阻阻值20K为好,实际硬件以下图为准)

SHT10启动时序:

程序运行效果:

相对湿度测量时序示例,数值“0000’0100‘0011’0001”=1073=35.50%RH(未包含温度补偿)。DATA 有效时间已标出,可参见DATA 线。加粗部分的DATA 线由传感器控制,普通的DATA 线由单片机控制。相对湿度测量时序如下:

温湿度波形输出图如下:
(1)启动相对湿度
测量时序波形图:
(2)相对湿度湿度测量时序及启动温度时序图:

(3)温度测量时序图:
proteus仿真输出SHT10指令流图示:

下面简单说明一下对SHT10进行调试跟踪设置步骤:
(1)鼠标指针移到SHT10上右击弹出窗口中Configure Diagnostics。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HT10,点击前面的+以展开子目录,选择需要跟踪仿真的子项Trace Information Level:下面的Full Trace,单击OK完成。

再次说明:proteus 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在没有MCU、相关传感器硬件,而Proteus提供相关虚拟器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功能演示和验证,如果有实际硬件的话,最好在实际硬件中调试,仿真提供了前期的验证,对于相关原理的理解很有作用,节省的是实际硬件成本的开销。Proteus库中有很多传感器虚拟器件,我们学了一款MCU ,再结合相关的器件做一些关于IIC 、SPI 、1-Wire等等测试想必是有好处的。本文仅在于给大家提供一点关于MSP430和Proteus仿真的参考,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附上相关文档资料:
SHT11 MSP430F249驱动(487.50K)
proteus工程(7.83M)

IAR工程(353.52K)

网友:
原代码有吗   楼主

网友:
你好  关于sht10 的 那个源代码能给我下吗   急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   845512428
谢谢了

那个工程里面应该有源代码的

网友:
连接失效了,老兄

网友:
文件已经不能下载了

网友:
各位大哥你们有源文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