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可控硅驱动交流电机电路

楼主:
可控硅驱动交流电机的电路,资料里边只说sig1和sig2的不同组合实现电机的启动、停止和制动,粉红色划线部分是电机铭牌上的接线方法,想问怎样才能使交流电机工作呢?

网友:
楼主图中使用的电机,应该是两个主绕组的,接上一个时,速度低,接上另一个时速度高。也或者两个主绕组是独立的,可以同时接入。

图中的可控硅实际上就相当于开关,由前面的光耦合器作隔离

网友A:
有点奇怪,电机的工作电源是从哪接入的——电机工作需要供电啊
光耦左侧控制信号有了,右侧少了电源,没看到电流回路...
难道是电机的1、3接线柱接入交流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电机的工作电源是从哪接入的——电机工作需要供电啊
光耦左侧控制信号有了,右侧少了电源,没看 ...

哦哦,23之间接的交流电源,220V,忘记画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23之间接的交流电源,220V,忘记画上去了

趁早重画一幅图,把交流电源和电机都画清楚,否则简直没办法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23之间接的交流电源,220V,忘记画上去了

电源根本不可能接在DR1的2脚和3脚上,那样的话,VT1导通岂不把电源短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