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cc254x RGB多彩LED程序

楼主:
CC254X程序
//               cc2541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0.4/T1.2|--> RED
//           |        P0.5/T1.3|--> GREEN
//           |        P0.6/T1.4|--> BLUE

#include <hal_types.h>
#include "ioCC254x_bitdef.h"
#include "ioCC2541.h"
void pwmEnable(void)
{
    T1CCTL2 = (T1CCTL2 & ~T1CCTLn_CMP) | T1CCTLn_MODE | T1CCTLn_CMP_SET_CMP_UP_CLR_0;//set channel 2
    T1CCTL3 = (T1CCTL3 & ~T1CCTLn_CMP) | T1CCTLn_MODE | T1CCTLn_CMP_SET_CMP_UP_CLR_0;//and 3
    T1CCTL4 = (T1CCTL4 & ~T1CCTLn_CMP) | T1CCTLn_MODE | T1CCTLn_CMP_SET_CMP_UP_CLR_0;//and 4
    T1CTL = (T1CTL & ~(T1CTL_MODE | T1CTL_DIV)) | T1CTL_MODE_MODULO | T1CTL_DIV_1;//start timer1
}
void pwmDisable(void)
{
    T1CCTL2 = (T1CCTL2 & ~T1CCTLn_CMP);//disable channel 2
    T1CCTL3 = (T1CCTL3 & ~T1CCTLn_CMP);//and 3
    T1CCTL4 = (T1CCTL4 & ~T1CCTLn_CMP);//and 4
    T1CTL = (T1CTL & ~(T1CTL_MODE | T1CTL_DIV));//stop timer1
}
void pwmInit(void)
{
    P0SEL |= BIT4+BIT5+BIT6;            // Selects P1_0 as peripheral I/O.
    P0DIR |= BIT4+BIT5+BIT6;            // and output.
//    PERCFG &= ~PERCFG_T1CFG;          // 0 = alt.1 1=alt.2
//    P2SEL |= P2SEL_PRI0P1;            // Port1 only When set Timer 1 has priotity over USART 0.
    P2DIR |= P2DIR_PRIP0_T1_2_3;        // Timer 1 channels 2-3 has priority, then USART 1, then USART 0, then Timer 1 channels 0-1.
    pwmDisable();
}
void pwmSetValue(uint8 *pValue)
{
    pwmDisable();
    T1CC0H = pValue[0];
    T1CC0L = pValue[1];                       //0 总频率

    T1CC2H = T1CC0H - pValue[2];
    T1CC2L = T1CC0L - pValue[3];                       //channel 2占空比

    T1CC3H = T1CC0H - pValue[4];
    T1CC3L = T1CC0L - pValue[5];                      //channel 3占空比

    T1CC4H = T1CC0H - pValue[6];
    T1CC4L = T1CC0L - pValue[7];                      //channel 4占空比
    pwmEnable();
}

/*********************************************************************
* @fn      simpleProfileChangeCB
*
* @brief   Callback from SimpleBLEProfile indicating a value change
*
* @param   paramID - parameter ID of the value that was changed.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simpleProfileChangeCB( uint8 paramID )
{
  uint8 newValue[10];

  switch( paramID )
  {
    case SIMPLEPROFILE_CHAR1: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1, &newValue );
      pwmSetValue(newValue);
      #if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HalLcdWriteString((char*) newValue,  HAL_LCD_LINE_3 );
      //  HalLcdWriteStringValue( "Char 1:", (uint16)(newValue[0]), 10,  HAL_LCD_LINE_3 );
      #endif //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break;

    case SIMPLEPROFILE_CHAR3: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3, &newValue );

      #if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HalLcdWriteStringValue( "Char 3:", (uint16)(newValue), 10,  HAL_LCD_LINE_3 );
      #endif //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break;

    case SIMPLEPROFILE_CHAR5: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5, &newValue );

      #if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HalLcdWriteStringValue( "Char 5:", (uint16)(newValue[0]), 10,  HAL_LCD_LINE_3 );
      #endif //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break;

    case SIMPLEPROFILE_CHAR6: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6, &newValue );

      #if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HalLcdWriteStringValue( "Char 6:", (uint16)(newValue[0]), 10,  HAL_LCD_LINE_3 );
      #endif //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break;
    default:
      // should not reach here!
      break;
  }
}

安卓程序
void setValue(int fqc,int r,int g,int b)
{
if (rgbCharacteristic != null) {
buffer[0] = (byte)(fqc>>8 & 0xff);
buffer[1] = (byte)(fqc & 0xff);
buffer[2] = (byte)(r>>8 & 0xff);
buffer[3] = (byte)(r & 0xff);
buffer[4] = (byte)(g>>8 & 0xff);
buffer[5] = (byte)(g & 0xff);
buffer[6] = (byte)(b>>8 & 0xff);
buffer[7] = (byte)(b & 0xff)
rgbCharacteristic.setValue(buffer);
mBluetoothLeService.writeCharacteristic(rgbCharacteristic);
}
}

                seekBar1 = (SeekBar)findViewById(R.id.seekBar1);
                seekBar2 = (SeekBar)findViewById(R.id.seekBar2);
                seekBar3 = (SeekBar)findViewById(R.id.seekBar3);
                seekBar1.setOnSeekBarChangeListener(new SeekBar.OnSeekBarChangeListener() {
            /**
             * 拖动条停止拖动的时候调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opTrackingTouch(SeekBar seekBar) {

                    //setValue(fqc,r,g,b);
            }
            /**
             * 拖动条开始拖动的时候调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artTrackingTouch(SeekBar seekBar) {

            }
            /**
             * 拖动条进度改变的时候调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ProgressChanged(SeekBar seekBar, int progress,
                    boolean fromUser) {
                    r =(int) (fqc/100.00*progress);
                    setValue(fqc,r,g,b);
//               tv.setText(String.format("R:%d G:%d B:%d %s",r,g,b,""));
            }
        });
                seekBar2.setOnSeekBarChangeListener(new SeekBar.OnSeekBarChangeListener() {
            /**
             * 拖动条停止拖动的时候调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opTrackingTouch(SeekBar seekBar) {

                    //setValue(fqc,r,g,b);
            }
            /**
             * 拖动条开始拖动的时候调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artTrackingTouch(SeekBar seekBar) {

            }
            /**
             * 拖动条进度改变的时候调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ProgressChanged(SeekBar seekBar, int progress,
                    boolean fromUser) {
                    g =(int) (fqc/100.00*progress);
                    setValue(fqc,r,g,b);
//               tv.setText(String.format("R:%d G:%d B:%d %s",r,g,b,""));
            }
        });
                seekBar3.setOnSeekBarChangeListener(new SeekBar.OnSeekBarChangeListener() {
            /**
             * 拖动条停止拖动的时候调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opTrackingTouch(SeekBar seekBar) {

                    //setValue(fqc,r,g,b);
            }
            /**
             * 拖动条开始拖动的时候调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artTrackingTouch(SeekBar seekBar) {

            }
            /**
             * 拖动条进度改变的时候调用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ProgressChanged(SeekBar seekBar, int progress,
                    boolean fromUser) {
                    b =(int) (fqc/100.00*progress);
                    setValue(fqc,r,g,b);
//               tv.setText(String.format("R:%d G:%d B:%d %s",r,g,b,""));
            }
        });

        }

代码:

网友A:
奇怪,为什么把安卓下 安装ANDROID RGB LED V1.1\bin目录中的 BluetoothLeGatt.apk
“出现解析错误
解析包时出现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为什么把安卓下 安装ANDROID RGB LED V1.1\bin目录中的 BluetoothLeGatt.apk
“出现解析错误
解析 ...

你的手机要支持android4.3以上系统

网友B:
你好,  uint8 charValue1[SIMPLEPROFILE_CHAR1_LEN] =  { 0,255,0,1,0,1,0,1, '0', '9' }; 里边的 SIMPLEPROFILE_CHAR1_LEN 定义没有, 你的分享少了东西了了, 能分享下吗?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uint8 charValue1[SIMPLEPROFILE_CHAR1_LEN] =  { 0,255,0,1,0,1,0,1, '0', '9' }; 里边的 SIMPLEP ...

是啊,这个我也发现了,打包的时候没有把profile含进去。

网友:
把缺的文件补上了

网友:
多谢分享,回去试试。

网友C:
请教一下,出现这个报错是不是版本问题:
Error[Pe095]: array is too large D:\BLE-CC254x-1.4.0\Components\osal\common\OSAL_Memory.c 17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出现这个报错是不是版本问题:
Error: array is too large D:\BLE-CC254x-1.4.0\Components\o ...

很长时间不搞BLE了,你用的什么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长时间不搞BLE了,你用的什么版本?

我用的是8.20的IAR。1.4的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8.20的IAR。1.4的库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项目没在"Options"->"Target"->"Device"里选择"CC2541F256"这个设备型号(怪我)。

把下边这个路径下的文件添加到"Device"里。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8051\config\devices\Texas Instruments\CC2431F128.i51

如果出现下边这个问题

可以到"Option"->"Stack/Heap"里修改参数为这样。

你也可以把这些文件放到其它工程里,或者自己新建一个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项目没在"Options"->"Target"->"Device"里选择"CC2541F256"这个设备型号(怪我) ...

初学BLE,多谢您的指点。现在已经编译通过了。只有几条警告,

Warning[w6]: Type conflict for external/entry "appearanceUUID", in module gapgattserver against external/entry in

module gatt_uuid; types have different memory attrib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