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 是如何跳转到main函数的?

楼主(2014-05-21):
M0 是如何跳转到main函数的?
复位: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BX main 可能是在__rt_entry_postli_1跳转的(静态反汇编,看得可能不对)
这中间干了什么大致也能猜出来,编译器是如何处理的呢?有将近10个__rt或__开头函数,它们之间有什么调用关系(有的函数就一行代码),我唯一可以肯定地是,这些代码不是我写的.
LPC

楼主:
不是 BX main
是 BL main

网友A:
默认情况下,这些指令的主要作用是分散加载中的从加载区向运行区迁移,涉及到的主要内容一个是把全局初始化变量拷贝过去,另一个是把全局0初始化变量的区域清0

楼主:
我在手册上找到了些线索...,似乎还是挺复杂的(尤其c++)
初始化运行环境并执行应用程序
程序的入口点在 C 库中的__main 处,在该点,库代码执行以下操作:
1. 将非根运行区(只读和读写)从其载入地址复制到运行地址。同如果任何区被压缩,将它们从载入地址解压到运行地址。更多信息,请参阅链接器用户指南 。
2. 清零 ZI 区域。
3. 跳转到 __rt_entry。
如果不希望库执行这样的操作,可以如 例 2.1 中所示定义跳转到 __rt_entry的自有__main。
例 2.1. __main 和 __rt_entry
IMPORT __rt_entry
EXPORT __main
ENTRY
__main
B __rt_entry
END
库函数__rt_entry() 运行程序步骤如下:
1. 调用 __rt_stackheap_init() 建立栈和堆。
2. 调用 __rt_lib_init() 初始化引用的库函数、初始化语言环境 (locale),如果必要,还将为main()函数建立argc 和 argv。对于C++,为任何顶级对象调用构造函数。
对于C++,为任何顶级对象调用构造函数作为 __cpp_initialize__aeabi_。更多信息,请参阅 C++ 初始化,建立和销毁 。
3. 调用 main()函数 ———— 应用程序的用户级根。
从main()函数中,应用程序除了调用其他函数,还可调用库函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main()函数中调用库函数。从main
()函数中调用库函数。
4. 使用main()函数返回的值调用ex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