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拟+《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读书笔记 NO.9

楼主:
第九章和第十章都是应用中的噪声。第九章讲的是三运放仪表放大器中的噪声,第十章讲得则是光电二极管放大器中的噪声。第十一章则是对第十章的深入计算。一般我们测量微弱信号,则需要将微弱信号的进行放大,但是,在放大信号的同时,必然会引入新的噪声并且将噪声放大。九、十两章主要教我们如何计算噪声、尝试寻找主要的噪声并且如何减小噪声。
减小噪声的方法是限制带宽(限制带宽外的电磁干扰等)、减小电阻阻值(减小热噪声)、选择低噪声器件(这个不解释,就是低噪声呗),也可通过平均的方式来减小噪声。
看这本书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设计光电二极管的前置放大电路(推荐一本书《光电二极管及其放大电路设计》baike.baidu./view/11071044.htm?fr=aladdin),本次读书笔记重点就放在第十章。
第十章介绍了一下光电二极管的电路模型,光电二极管放大器的噪声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光电二极管的电流噪声、电阻热噪声、运放的电压噪声、运放的电流噪声。
在《光电二极管及其放大电路设计》书中提到了一种T型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使放大倍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大大降低总电阻,因此可以减小电阻热噪声。运放也会有噪声,因此一般选择低噪声的运算放大器。而且初级放大的噪声在系统中起主导作用,因此选择噪声最低的运放作为初级放大,噪声稍高价格便宜的作为后面的放大。同时如果单单只有反馈电阻,没有反馈电容,电路很容易出现振铃现象,因此我们要加上一个反馈电容来增加其相位裕度,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按照书上的例子做了一下仿真,但是这个电路仿真那个I_to_V_Gain一直和书上对不上,不知原因出在哪里,如果有哪位大神知道的话告诉小弟一下,不甚感激。
后面第十一章的图11.9也仿真不出来呀!
图中Vo是output,但是没有input呀!按着这个图画完,计算noise,说没有input,求高手答疑。
上学是上的越来越懒,很久没有认真地看一本书了(一般都是走马观花式的),感谢eeworld和Ti的这次活动,让我又捧起书本细细品读。

网友A:
图11.9中要加上VG1,作为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1.9中要加上VG1,作为输入端

非常感谢!后来用的时候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