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热释电红外处理电路

楼主:
热释电红外信号处理电路

热释电红外信号处理电路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我按你的电路图连接了下实物,发现感应距离超短,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我按你的电路图连接了下实物,发现感应距离超短,如何解决,谢谢!

你说的超短是指多少?一般这个是距离越近越好。。

如果要远距离可以使用透镜加长距离,有时候可以达几米,像机场,火车站,学校门口的,测体温的也这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