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大神帮忙看这次什么地方出错了!谢谢了

楼主:
这是我的连接的图,运行后出错了!不知道怎么改,谢谢帮忙!

完整的图

完整的图

提示的错误

提示的错误

网友:
你应该让最后的顶层文件与项目名同名,不能让底层文件与项目名同名,重新建个工程编译一下,就不会提示上面的错误了

网友:
这个程序不是很大的,你可以慢慢看看,应该能检查出来的吧

网友:
xuhongming正解!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