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6的Grace工程在哪创建啊?

楼主:
RT,根本找不到Grace工程在哪啊?在线等解答!!!!!!!!!!!!!!!!!!!!

网友A:
在应运中心添加,可搜索。注意按说明要取消一个设置。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应运中心添加,可搜索。注意按说明要取消一个设置。楼主加油。

找不到啊,能给个图吗?感激不尽!!!

网友B:
CCS V6暂时还不支持Grace,支持的时候会在APP Center里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S V6暂时还不支持Grace,支持的时候会在APP Center里提供

已经支持了,GRACE3,我已经在用。 楼主自己动动脑经吧,我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手把手就没意思了。

实在弄不好过两天我再贴图吧。今天太忙。

网友A:
算了还是再讲清楚点吧。 启动CCS V6, 点启动后最后面一个 App Center ,出来以后再第一个里面搜索GRACE或者点MORE, 然后会出来GRACE 3,好像是的,点UPDATE, 点上面提示的安装,注意安装前看看文档,里面要把一个选项去掉。 在线安装成功。够详细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还是再讲清楚点吧。 启动CCS V6, 点启动后最后面一个 App Center ,出来以后再第一个里面搜索GRACE或者 ...

贴图为证。

网友C:
已经找到了,感激不尽,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创建Grace工程的时候提示我please specify a RTSC target,我试了好几种都创建不成功啊

网友:
终于支持Grace了

网友D:
感谢yanxinboy的提示,我的机器装不上CCS5,我也是前一段时间想用CCS6的,但一直也没有找到grace。这下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找到了,感激不尽,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创建Grace工程的时候提示我please specify a RT ...

我目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再试试?
不行贴图出来。这里高手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yanxinboy的提示,我的机器装不上CCS5,我也是前一段时间想用CCS6的,但一直也没有找到grace。这下 ...

不用客气,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共同进步。

迟到的感谢: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非常感谢大神的鼎力相助!

网友:
下的好慢啊,才10几KB,而且和你们说的也不一样啊

网友:
grace 是支持2系列吗?

网友:
是只支持2系列吗

网友:
ccsv6 grace 安装需要取消什么设置啊,我怎么没有找到呢,而且我的grace 安装后不能用,求解答啊,着急。。

网友:
您好,我安的是CCS5.5,想导入example project运行调试,在导入工程时遇到“please specifi a RTSC Target”问题,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和楼上说的grace有关系吗?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
取消哪里的设置呢?新建工程里未看到grace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支持了,GRACE3,我已经在用。 楼主自己动动脑经吧,我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手把手就没意思了。

...

你好,我的找到了Grace但是老是在安装时提示,安装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