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关驱动跳保护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
我做的是buck/boost双向变换器,但是buck电路在没下主电的情况下,直接关驱动,电路跳保护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实在想不通啊~~~

电路图长这样:如图1

然后mos管S1前面还有个驱动电路:如图2关驱动时发生过流保护,采到的波形图也附上:  如图3,由波形图可以看到电感电流在关驱动后会逐渐减小到0,但是后来为什么突然又升上去了?备注:我的二极管是mos管的反并二极管

最新补充: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今天又做了实验,发现我上管关断后会有误导通,上一张波形图是经过驱动电路之前的波形,下面给的图分别是驱动前PWM波,驱动后PWM波,电感电流波形,如图4现在不懂为什么经过驱动电路后会有误导通?求各位大神指导~~

另外我再我仔细表述一下(本人表达能力。。。额):

第三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即图2驱动电路的输入端波形,第二条是电感电流波形,用电流传感器测的,应该不会有测量错误,但我关驱动有过流保护
第四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即图2驱动电路的输入端波形, 第二条是经过驱动电后的PWM波形,即图2驱动电路的输出端波形,用来驱动上管S1,第三张图电感电流波形

我的主电指的是U1,接的是稳压源30v,U2处接的是2欧的电阻负载

网友A:
buck电路在没下主电什么意思?关的是哪个驱动
电感L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下管的驱动信号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B:
第三图,测量的是哪两点波形?这个需要说清楚。
猜测:楼主关掉的仅仅是一支功率管的驱动,另一支功率管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ck电路在没下主电什么意思?关的是哪个驱动
电感L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下管的驱动信号是怎么控制的呢

...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我是在没下主电的情况下关驱动的,就是高压侧还有电压,关驱动是关的上管S1
我上管下管是独立控制的,buck模式时下管一直强制为低,没有给驱动,电感L是根据buck模式和我的设计要求设定的,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似乎发现问题的原因在驱动电路那块,驱动后的PWM波在我关断后还是误导通了,问题我补充了一下,麻烦大神再帮我想想原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三图,测量的是哪两点波形?这个需要说清楚。
猜测:楼主关掉的仅仅是一支功率管的驱动,另一支功率管没 ...

不好意思啊,没有说清楚,第三张图我测的是上管驱动波形,而且是经过驱动电路之前的波形,即第二张图的输入端,现在似乎发现问题的原因在驱动电路那块,驱动后的PWM波在我关断后还是误导通了,问题我补充了一下,麻烦大神再帮我想想原因啊~~
我上管下管是独立控制的,buck模式时下管一直强制为低,没有给驱动,所以应该不是下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没有说清楚,第三张图我测的是上管驱动波形,而且是经过驱动电路之前的波形,即第二张图的输 ...

这么说话,有点费劲。
第三图有两条线,你这里只说上面一条是驱动波形,那下面那条即通道2是什么?
另外,你说工作在Buck模式,那么“主电”是指U1了。U2是什么?是另一个电压较U1低的电池?还是电阻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话,有点费劲。
第三图有两条线,你这里只说上面一条是驱动波形,那下面那条即通道2是什么?
另 ...

我仔细表述一下:
第三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第二条是电感电流波形,我关驱动有过流保护
第四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第二条是经过驱动电路(第二张图)后的PWM波形,用来驱动上管S1,第三张图电感电流波形

我的主电指的是U1,接的是稳压源30v,U2处接的是2欧的电阻负载

根据第四张图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因为图4的第一条线已经为低后,第二条线后来又变高了,导致S1开通,又有电感电流了;感觉可能是隔离变压器的问题,会不会是电流降太快,变压器里的漏感什么的产生电压导致S1误导通的呢?具体原理分析不出来。。。

网友D:
不知道是网站问题还是我的线路问题,看到楼主的帖子,看不到图,一直是这样:

在帖子的下方,看到了三张图  ---  一共三张。“1.GIF ”  、“ 2.GIF”、 及“ 5第二次关断,过流确切为5.2V.PNG ” 这三个图片。

楼主的叙述也不太有条理。很想帮楼主的忙。

现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发表一上我的猜测吧,----可能因没有看清帖子及自己的知识问题,发表错误回复,如是这样,请楼主谅解。

1、BUCK电路 --- 如果不是过大的负载,很难出现过流现象,对于同步整流出现过流,回答只有一个:两管有同时导通现象。

2、楼主的“   ” 图作MOS管的驱动,有可能是不行的。我在做数字电源时,MOS管的各种驱动电路试了个遍,为了达到“快速” 的目的,作了好多调整。用变压器作隔离驱动,因其电路简单、方便,是个好办法,但是它的波形过渡时间太长,开关电源应用时讲的是效率,过渡时间长了效率很难做高。
这种驱动,对晶体管还是可以,因为晶体管电路本身的工作频率不太高,且是 “ 用电大户 ” ,有利于磁恢复。

3、楼主的波形图根本说明不了问题,能说明问题的是,把波形放大,看一周内的波形,看两个MOS管的G极波形的重叠与否。

网友A:
第三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第二条是电感电流波形,我关驱动有过流保护
第四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第二条是经过驱动电路

就这样叙述,神仙能看懂
测量的是哪里的驱动波形?
感觉根本就没有把真实的电路搞上来,,,,变压器里的漏感是能导致误导通,为什么不怀疑你的驱动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第二条是电感电流波形,我关驱动有过流保护
第四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 ...

我仔细表述一下:
第三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即图2驱动电路的输入端波形,第二条是电感电流波形,用电流传感器测的,应该不会有测量错误,但我关驱动有过流保护
第四张图的第一条线是驱动波形,即图2驱动电路的输入端波形, 第二条是经过驱动电后的PWM波形,即图2驱动电路的输出端波形,用来驱动上管S1,第三张图电感电流波形

根据第四张图我觉得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但是不是驱动电路里那个隔离变压器导致误导通我不太清楚,不过从图上反映就是:我发出的给上管的控制信号为低后,经过驱动电路输出的PWM波并没有为低,而是有一定的抬升,导致上管误导通了,所以会有过流保护。但具体原因分析不太懂,请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网站问题还是我的线路问题,看到楼主的帖子,看不到图,一直是这样: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不过我不第四张图放上去了,也做了详细的描述,亲再帮我分析一下吧~
我现在的问题应该是上管误导通了,就是我发出的给上管的控制信号为低后,经过驱动电路输出的PWM波并没有为低,而是有一定的抬升,导致上管误导通了,所以会有过流保护,我觉得是驱动电路问题,但具体原因分析不太懂,请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不过我不第四张图放上去了,也做了详细的描述,亲再帮我分析一下吧~
我现在的问 ...

把两个G极的信号波形贴上来,特别是它们的相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