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最小系统版,请问14pinJTAG引脚怎么连?

楼主:
想做一个最小系统版,请问14pinJTAG引脚怎么连?
除了TCK TDI TMS TDO TRST几个引脚还有哪些要连?
这样连对吗

网友A:
TCK TDI TMS TDO TRST几个引脚是必须连接,对了,还有GND。其它可以不接。

请参见LAUNCHPAD的连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K TDI TMS TDO TRST几个引脚是必须连接,对了,还有GND。其它可以不接。

请参见LAUNCHPAD的连接方法。

那SCI_TX SCI_RX需要连吗?程序是不是通过这两引脚烧到芯片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SCI_TX SCI_RX需要连吗?程序是不是通过这两引脚烧到芯片里?

调试只有JTAG,其它下载方法可以参阅Literature Number: SPRUGO0A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