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收藏的好书---单片机及应用系统设计原理与实践

楼主:
 单片机及应用系统设计原理与实践

本书立足于51单片机的经典结构,以广泛应用的AT89S52单片机为应用对象,深入浅出地讲述单片机及应用系统设计原理与实践。书中51单片机基础内容采用汇编与C51并行的撰写方式,便于对比学习,应用则以C51为蓝本,深入浅出,符合工程应用需求。
    书中深度融合了微机原理课程中的核心知识,尤其是在汇编指令的深入剖析、中断系统的分析和存储器的扩展方法等方面讲解细致,可以绕过微机原理课程直接学习本书的内容。
    全书以电子测量和智能仪器为应用目标,符合单片机应用特点,充分发挥单片机技术优势,并能抓住单片机应用的共性问题,深入剖析和整合知识脉络,构建实例典型而又完整。力图在说明单片机原理的同时,讲述单片机应用原理,并通过单片机应用来讲述单片机的相关应用技术及应用领域,使读者建立起嵌入式系统的概念,从而构架电气信息和仪器仪表类工程领域与计算机应用的桥梁。
    本书可作为电气信息和仪表类专业单片机及仪器仪表类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8421

网友:
第1章 计算机原理与嵌入式系统基础
1.1 计算机的发展及应用
1.1.1 微型计算机发展及评价
1.1.2 嵌入式系统
1.2 计算机中的常用数制及编码
1.2.1 计算机中的常用数制及相互转换
1.2.2 字符的表示及编码
1.3 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基础
1.3.1 带符号数的补码表示与加减法运算
1.3.2 数的定点表示与浮点表示
1.4 计算机组成及工作模型
1.4.1存储器
1.4.2 CPU的内部结构
1.4.3 总线与接口
1.4.4 模型机的工作过程
1.5 51系列单片机
1.5.1单片机及应用概述
1.5.2 51经典型架构单片机
1.5.3 51单片机的发展及典型产品
1.5.4 51单片机最小系统
1.6 51单片机存储器结构
1.6.1 51单片机存储器构成
1.6.2 51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
习题与思考题
第2章 51系列单片机指令系统与汇编程序设计
2.1 51系列单片机汇编指令格式及标识
2 1.1 指令格式
2 1.2 指令中用到的标识符
2.2 51系列单片机的寻址方式
2.2.1 立即(数)寻址
2.2.2 寄存器寻址
2.2.3 直接寻址
2.2.4 寄存器间接寻址
2.2.5 变址寻址
2.2.6 位寻址
2.2.7 指令寻址
2.3 51系列单片机指令系统
2.3.1 数据传送指令
2.3.2 算术运算指令
2.3.3 逻辑操作指令
2.3.4 位操作指令
2.3.5 控制转移指令
2.4 51系列单片机汇编程序常用的伪指令
2.5 51系列单片机汇编程序设计
2.5.1 延时程序设计
2.5.2 数值大小条件判断设计
2.5.3 数学运算程序
2.5.4 数据的拼拆和转换
2.5.5 多分支转移(散转)程序
2.5.6 排序
习题与思考题
第3章 单片机Keil C51语言程序设计基础与开发调试
3.1 C语言与51系列单片机
3.1.1 C语言的特点及程序结构
3.1.2 C51程序结构
3.2 C51的数据类型
3.3 数据的存储类型和存储模式
3.3.1 C语言标准存储类型
3.3.2 C51的数据存储类型
3.3.3 C51的存储模式
3.4 C51对SFR、可寻址位、存储器和I/O口的定义
3.4.1 C51中绝对地址的访问
3.4.2 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定义
3.4.3 对位变量的定义
……
第4章 51系列单片机内部资源及编程
第5章 单片机系统总线与系统扩展技术
第6章 串行扩展技术
第7章 人机接口技术
第8章 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第9章 时间和频率测量及应用系统设计
第10章 A/D、D/A、PWM与测控系统设计
第11章 电阻的测量与应用
第12章 阻抗特性测量与线性网络分析技术及应用
附录A 51系列单片机指令速查表
附录B ASCII表
附录C C51的库函数
附录D C8051F系列51单片机及编程应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