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Linux的好书---Linux2.6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实践

楼主:
Linux2.6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实践

从教学和应用研究的角度出发,本书开篇介绍了Linux系统的概念及。 其发展历史、Linux2.6内核的架构、引导过程、内核的管理等方面内容。 第二篇逐步引导读者进人嵌入式Linux的开发,包括工程编译和调试、开发 流程等。第三篇给出大量的工程应用实例,如GPIO应用、I/O内存的存取 、I2C总线驱动等。结合当前嵌入式系统应用比较热门的领域,在第四篇中 给出了扩展应用的实例,如串口通信、RS485通信、USB蓝牙、WiFi无线网 卡、网络通信等。最后,为了方便研究人员扩展工程上的开发应用,给出 了扩展的RF射频、电机和GPS/GPRS方面应用实例,以供学习参考。 本书可以作为嵌入式系统的学习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 的工程师或科研人员参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8367

网友:
第一篇 入门篇 第1章 Linux 2.6内核概述 1.1 Linux概述 1.2 Linux内核架构 1.3 Linux系统的引导 1.4 Linux内核分析 第2章 嵌入式Linux 2.1 嵌入式系统概述 2.2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2.3 嵌入式Linux的启动过程 第二篇 开发初探篇 第3章 嵌入式Linux开发入门 3.1 嵌入式Linux软件开发工具 3.2 嵌入式Linux驱动程序开发 3.3 嵌入式Linux程序开发初探 3.4 制作PXA270RP平台的Linux系统 第4章 开发环境的搭建 4.1 安装Linux开发系统 4.2 配置Linux开发环境 4.3 建立PC机和PXA270RP的硬件连接 4.4 烧写Linux系统到目标机 第三篇 驱动程序开发篇 第5章 GPIO 5.1 PXA270 GPIO介绍 5.2 GPIO-LED控制 5.3 按键中断 5.4 蜂鸣器 5.5 继电器 5.6 数码管 第6章 I/O内存 6.1 Linux2.6 I/O内存 6.2 拨码开关 6.3 LED点阵 6.4 键 盘 6.5 NAND Flash 第7章 I2C总线和驱动分析 7.1 I2C总线概述 7.2 Linux的I2C体系结构 7.3 16位A/D转换 7.4 8位AD/DA转换 7.5 EEPROM读/写 7.6 温度传感器 第四篇 扩展应用篇 第8章 串口通信 8.1 串口通信概述 8.2 PXA270串口硬件描述 8.3 PXA270RP串口驱动程序 8.4 RS-232与PC机通信 8.5 RS-485通信 第9章 USB通信 9.1 USB体系与通信协议 9.2 PXA27x处理器USB控制器 9.3 LinuxUSB驱动结构 9.4 USB设备使用实例 9.5 USB蓝牙应用 9.6 无线网卡 第10章 多媒体 10.1 LCD设备驱动 10.2 MP3音频播放 第11章 网络通信 11.1 嵌入式设备以太网扩展 11.2 Linux网络驱动体系结构 11.3 socket通信 11.4 Web服务器 第12章 扩展应用 12.1 扩展接口 12.2 RF射频 12.3 电机实验 12.4 GPS 12.5 GSM/GPRS 12.6 多线程 参考文献

网友:
很详细,帮助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