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1602的显示程序啊,,网上好多,但用不了

楼主:
用lm3s811驱动1602显示字符。。。不知道怎么写。。求帮助

网友A:
1602的时序很简单的,你把时序模拟对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02的时序很简单的,你把时序模拟对了,就行了

我就是菜鸟啊,,,想看看自己烧的程序可以显示东西。。。

网友:
网上的程序不能用,稍为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吧?都是发送命令和数据给1602,时序对了就OK啦。跟用什么MCU没关系吧,不过查了你用的lm3s811,工作频率是50M,常用的51单片机工作频率都是12M,所以控制时序的延时程序就要自己修改循环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菜鸟啊,,,想看看自己烧的程序可以显示东西。。。

你这个芯片我没用过,不过,我认为你的程序多半是楼上所说,晶振和51单片机不一致,所以延时函数就不一样,也就是时序不一样了,你把写指令和写数据那两个底层函数好好改一改就可以了,其余的一点不用变,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多谢楼上的几位耐心教导了。。。虽然我急于想用现成的,但我还是静下心来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