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程序下载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已经确认连接好了

网友:
板子供电没

网友:
型号等IAR软件配置对了吗?

网友:
1、下载之前,插拔几次仿真器接口,国产仿真器经常遇到这类问题。
2、更新仿真器驱动,选择本地安装,目录在IARsysterm/430/drive
3、看看板子电源和地有没有接好

网友:
重新多插拔几次试 一下
还有电要全部放掉在插上去
看可不可以

我知道什么

网友A:
跟我的情况一样一样的,解决没有?我也正在找方法,找到了,求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情况一样一样的,解决没有?我也正在找方法,找到了,求指导一下

我的应该是下载器坏了,之前下的程序能正常运行,换同学的来也能下载
还没下过几个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应该是下载器坏了,之前下的程序能正常运行,换同学的来也能下载
还没下过几个程序呢

我是用的下载线,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唉~~~下载器我没有用过学长用下载帮我下载过,也不行~~估计学校的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