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
使用IAR调试430板子的时候,总是连不上板子,出现下面的错误。
Thu May 22, 2014 09:09:59: 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
Thu May 22, 2014 09:10:00: 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river (SD3)   Session aborted!

Option选项里面,Debugger选的是FET Degbugger
FET Degbugger选项里面 connection 是Texas Instrument USB-IF   Automatic

弄了很久了。。还是连不上去,也试过CCS软件,错误时NO FET was found.
另外,设备管理器是能够识别的,端口里面显示驱动正常。

求大神们帮一帮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驱动是否正常?型号呢?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计算机 管理 设备管理器里面 ,能显示TI MSP430,显示此驱动正常运转。
Device型号也没错,是FG4618
硬件和供电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是学校发的板子,下载线也都是统一的,我试过别人的板子,也不行。
另外我是WIN8系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IAR的版本是6.10,官网下载的30天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 管理 设备管理器里面 ,能显示TI MSP430,显示此驱动正常运转。
Device型号也没错,是FG4618
硬件 ...

WIN8下IAR使用兼容模式试试呢!我的以前也出点错但是能连接上呢! 试试 :右键IAR程序-兼容性 -> 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 -> 选择系统 -> 确定   系统选择XP的呢!试试看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8下IAR使用兼容模式试试呢!我的以前也出点错但是能连接上呢! 试试 :右键IAR程序-兼容性 -> 以兼容 ...

还是不行。。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因为我有同学也是WIN8系统,能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因为我有同学也是WIN8系统,能连上。

你的板子在别人的电脑上可以正常下载运行?软件版本是否一样呢?如果在不同的电脑or不同的系统上运行正常的话,建议重新安装IAR软件及驱动(安装的时候管理员身份运行,另外卸载一定要完全),若在其他电脑不正常建议检查下硬件连接!

网友:
感觉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楼主为什么不试试GCC。

网友C:
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刚才用管理员身份打开IAR后,这个问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用管理员身份打开IAR后,这个问题就好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用管理员身份运行也一样的错误,弄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到底哪儿错了,配置检查了好多遍了

网友:
最后怎么好的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这样    我是win10 的系统 IAR6.3

网友:
怎么  搞好的啊

网友:
Sat Dec 05, 2015 15:10:44: Using license: Standalone license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exas Instruments MSP430
Sat Dec 05, 2015 15:10:44: Could not find MSP-FET430UIF on specified COM port : (Initialize) , port=USB, version=0xffffffff
Sat Dec 05, 2015 15:10:46: 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
这几个提示    跑仿真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