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智浦LPC1549@eeworld ( 五 ) 跑UART例程

楼主:
恩智浦LPC1549@eeworld ( ) UART例程
例程:periph_uart_rb
基本功能:
发送0x00,0x01,0x02,0x03,0x04控制板载LED关,ON 红,ON绿,ON蓝
特点:lpcopen库函数使用
      UART的TXD,RXD管脚任意配置
//管脚配置
//默认选择0_13,0_18,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管脚,这里换到0_9,0_10,非常方便
static void Init_UART_PinMux(void)
{
#if defined(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 UARTsignals on pins PIO0_13 (FUNC0, U0_TXD) and PIO0_18 (FUNC0, U0_RXD) */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0, 9, (IOCON_FUNC0 |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DIGMODE_EN));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0, 10, (IOCON_FUNC0 |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DIGMODE_EN));
    /* UARTsignal muxing via SWM */
    Chip_SWM_MovablePortPinAssign(SWM_UART0_RXD_I,0, 9);
    Chip_SWM_MovablePortPinAssign(SWM_UART0_TXD_O,0, 10);
#else
#warning "No UART nmuxing defined for thisexample"
#endif
}
//使用库函数初始化配置UART
//根据自己需要修改格式参数
#if defined(USE_INTEGER_CLOCK)
    /* Use mainclock rate as base for UART baud rate divider */
    //设置UART的基本速率
    Chip_Clock_SetUARTBaseClockRate(Chip_Clock_GetMainClockRate(),false);//false
#else
    /* Use 128xexpected UART baud rate for fractional baud mode. */
    Chip_Clock_SetUARTBaseClockRate((9600* 128), true);//115200
#endif
    //初始化UART外设
    Chip_UART_Init(LPC_USART);

    //配置数据宽度,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
    Chip_UART_ConfigData(LPC_USART,UART_CFG_DATALEN_8 | UART_CFG_PARITY_NONE | UART_CFG_STOPLEN_1);

    //设置UART的波特率
    Chip_UART_SetBaud(LPC_USART,UART_TEST_DEFAULT_BAUDRATE);
    // Optionalfor low clock rates only: Chip_UART_SetBaudWithRTC32K(LPC_USART, 300);

    //使能UART
    Chip_UART_Enable(LPC_USART);

    //使能在UART的TXD脚传送
    Chip_UART_TXEnable(LPC_USART);
    //初始化环形缓冲区
    //使用环形缓冲器之前,使用环形缓冲区初始化函数初始化它们
    RingBuffer_Init(&rxring,rxbuff, 1, UART_RB_SIZE);
    RingBuffer_Init(&txring,txbuff, 1, UART_RB_SIZE);
    //使能接收和线状态中断
    Chip_UART_IntEnable(LPC_USART,UART_INTEN_RXRDY);       //接收就绪中断
    Chip_UART_IntDisable(LPC_USART,UART_INTEN_TXRDY);  //禁止发送就绪中断
    // 使能UART 外部中断
    NVIC_EnableIRQ(LPC_IRQNUM);//UART0_IRQn
//数据接收,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从接收环形缓冲区拷贝数据
        leght=Chip_UART_ReadRB(LPC_USART,&rxring, &key, 1);
         if(leght>0)
         {

        if(key>0)
        {
            switch(key)//接受0x00到0x04控制LED
            {
                case1:Board_LED_Set(0, 1);break;
                case2:Board_LED_Set(1, 1);break;
                case3:Board_LED_Set(2, 1);break;
                case4:Board_LED_Set(0, 1); Board_LED_Set(1, 1);break;
            }
        }
            else
            {
                Board_LED_Set(0,0);
                Board_LED_Set(1,0);
                Board_LED_Set(2,0);
            }
          leght=0;
            //填充发送环形缓冲区,并启动UART发送
            if(Chip_UART_SendRB(LPC_USART, &txring, (const uint8_t *) &key, 1) != 1)
          {
                //Board_LED_Toggle(0);//Toggle LED if the TX FIFO is full
            }

网友:
虽然板载LPC LINK2支持debug uart,可是在电脑上找不到通讯口,所以用HC-05蓝牙模块与AK335X——SK通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期待参加论坛的这次活动能拿块NXP 的 M3 玩玩。最近终于空下来,吃灰的板子可以拿出来了。 楼主棒,走在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