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不稳定

楼主:
程序运行不稳定啊,我的待机报警功能时有时无。但是又没有触发看门狗复位。是何原因?曾经给VCC和GND之间加个大电容,好了。但是外围插接件接入后,待机报警功能又没了。

网友:
如果在电源回路里加电容可以解决,说明你的电源系统有问题,要么负载能力不足,要么纹波过大。重点检查电源系统,同时加强系统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