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干扰

楼主:
这是光电器件接受到信号后,输出应该是一个个方波脉冲的,结果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正弦波的波动干扰。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干扰呀?该怎样解决??谢谢

波动干扰

波动干扰

网友A:
从示波器看到的信息应该是工频干扰,是不是你的信号是1kHz的脉冲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示波器看到的信息应该是工频干扰,是不是你的信号是1kHz的脉冲信号?

是的,输出的信号是1K左右的方波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示波器看到的信息应该是工频干扰,是不是你的信号是1kHz的脉冲信号?

这种工频干扰该怎样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频干扰该怎样解决呀?

有可能是接触的问题,最好不要输出端接出导线再拿示波器测,尽量使表笔直接测量被测两端(个人经验,未必管用,但可以试试)

网友:
该干扰来自电网,要么是测量方法有问题,要么是系统设计不当。后者中,电源、高增益放大环节都是耦合工频干扰的主要环节,应重点查验。不过,先确认测量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嘿嘿,其实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也是出现这种干扰,用示波器测最原始的那个位置就好了。。。加个线出来量都有工频干扰,烦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其实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也是出现这种干扰,用示波器测最原始的那个位置就好了。。。加个线出来量 ...

我这个在测量原始位置还是有这个干扰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在测量原始位置还是有这个干扰呀、、、

你这个光电二极经过前置放大器放大的吧?可能是前置放大器的地线零点不稳,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光电二极经过前置放大器放大的吧?可能是前置放大器的地线零点不稳,你可以看看。。。

我那个光电二极管刚进来,在放大前也是这种情况呀

网友:
解决办法:1-减小放大增益,增加低频滤波
2-信号源和放大线路包地屏蔽

网友:
很明显,工频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光电二极管刚进来,在放大前也是这种情况呀

那我也不懂了。。。

网友:
想办法滤掉,在电源端加220UF甚至更大的电容试试看,当然最重要找到干扰路径,旁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