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OUTMODE_1置位后怎么复位

楼主:
用的149片子,P1.7可设脉冲宽度输出。用的P2端口中断,P1.7输出OUTMODE_1,低电平变高后置位。下次金P2中断后不能再输出低电平。看了资料说要改变OUTMODE要么定时器复位,请问怎么实现定时器复位?怎么才能下次进入P2中断后P1.7重新输出OUTMODE_1? 在线等!!

网友A:
那就在进入P2中断时复位一下定时器再重新设置一下TACTL重新启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进入P2中断时复位一下定时器再重新设置一下TACTL重新启动呗

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复位定时器。重新设置了TACTL|=TASSEL1+MC_1; TACCR0=3280-1; 相当于增计数当累加到TACCR0后定时器复位?但是还是改变不了TA2电平。

网友:
继续顶,别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