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编程从BQ78412中取出自己想要的电压值?我编的问题在哪里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84320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115200         //UART baudrate

/*Define UART parity mode*/
#define NONE_PARITY     0   //不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Odd parity
#define EVEN_PARITY     2   //Even parity
#define MARK_PARITY     3   //Mark parity
#define SPACE_PARITY    4   //Space parity

#define PARITYBIT EVEN_PARITY   //Testing even parity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UART2 */
sfr AUXR  = 0x8e;           //Auxiliary register
sfr S2CON = 0x9a;           //UART2 control register
sfr S2BUF = 0x9b;           //UART2 data buffer
sfr BRT   = 0x9c;           //Baudrate generator
sfr IE2   = 0xaf;           //Interrupt control 2

#define S2RI  0x01          //S2CON.0
#define S2TI  0x02          //S2CON.1
#define S2RB8 0x04          //S2CON.2
#define S2TB8 0x08          //S2CON.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sbit k1=P2^1;
sbit k2=P2^3;
sbit k3=P2^4;
sbit jinggao=P1^4;

bit busy;
int flay;
BYTE temp[4];

WORD value;
WORD tem;
WORD vol;
WORD cur;
WORD rcd;

/*定义字符串*/
uchar code table1[]={"Temperature(C):"};
uint code table_T[]={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char code table2[]={"Voltage(100mV):"};
uint code table_V[]={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char code table3[]={"Current(100mA):"};
uint code table_C[]={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char code table4[]={"RCD(100mAH):"};
uint code table_R[]={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定义函数*/
void init();
void panduan();
void Zhuanhuan();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Uart2();
void write_FCC();

void delay(uint a);
void delay_ms(uint a);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read_vol();
void read_tem();
void read_cur();
void read_rcd();

void display_cur();
void display_rcd();
void display_tem();
void display_vol();

void display_C(uint cur);
void display_R(uint rcd);
void display_T(uint tem);
void display_V(uint vol);

void main()                        //主函数
{
     BRT = -(FOSC/32/BAUD);     //定义波特率
     AUXR = 0x14;               //定义串口通信工作模式为T1
     IE2 = 0x01;                //允许外部中断
     EA = 1;                                    //开中断
         write_FCC();                            //向BQ78412中写入蓄电池总容量
         while(1)
         {
            read_tem();                             //从BQ78412中读取温度值
            read_vol();                            //从BQ78412中读取电压值
            read_cur();                            //从BQ78412中读取电流值
            read_rcd();                               //从BQ78412中读取剩余电量值
                  panduan();                            //根据电量值进行判断
                  display_tem();                     //显示温度值
                display_vol();                    //显示电压值
                  display_cur();                //显示电流值
                  display_rcd();                //显示剩余电量值

          }
}

  void display_rcd()
  {
          uchar i;
    init();                           //初始化液晶显示屏
    write_com(0x80);
    for(i=0;i<12;i++)
    {
        write_data(table4[i]);
    }
        write_com(0x80+0x4c);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0x4d);
        write_data(0x43);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a(0x2e);

        display_R(rcd);
        delay(30);
  }

void display_R(uint rcd)        //显示
{
    uchar  q,b,a,d;
        q=rcd/1000;
        b=rcd/100%10;
        a=rcd/10%10;
        d=rcd%10;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a(table_R[q]);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a(table_R[b]);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a(table_R[a]);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data(table_R[d]);

        delay_ms(10);

}

void display_cur()
  {
          uchar i;
    init();         //初始化液晶显示屏
    write_com(0x80);
    for(i=0;i<15;i++)
    {
        write_data(table3[i]);
    }
        write_com(0x80+0x4c);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0x4d);
        write_data(0x43);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a(0x2e);

        display_C(cur);
        delay(30);
  }

void display_C(uint cur)        //显示
{
    uchar q,b,a;
        q=cur/100;
        b=cur/10%10;
        a=cur%10;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a(table_C[q]);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a(table_C[b]);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a(table_C[a]);

        delay_ms(10);

}

   void display_vol()
  {
          uchar i;
    init();         //初始化液晶显示屏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2[i]);
    }
        write_com(0x80+0x4c);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0x4d);
        write_data(0x43);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a(0x2e);

        display_V(vol);
        delay(30);
  }

  void display_tem()        //
  {
          uchar i;
    init();                  //初始化液晶显示屏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1[i]);
    }
        write_com(0x80+0x4c);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0x4d);
        write_data(0x43);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a(0x2e);

        display_T(tem);
        delay(30);
  }

void display_V(uint vol)        //显示
{
    uchar q,b,a,d,e;
        q=vol/10000;
        b=vol/1000%10;
        a=vol/100%10;
        q=vol/10%10;
        q=vol%10;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a(table_V[q]);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a(table_V[b]);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a(table_V[a]);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data(table_V[d]);
        write_com(0x80+0x50);
        write_data(table_V[e]);
        delay_ms(1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函数
{
    rs=0;
        P0=com;
        delay_ms(5);
        en=1;
        delay_ms(5);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rs=1;
        P0=date;
        delay_ms(5);
        en=1;
        delay_ms(5);
        en=0;
}

void delay_ms(uint a)        //延时ms
{
    uint x,y;
        for(x=a;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int a)        //显示延时
{
    uint x,y,z;
        for(x=a;x>0;x--)
           for(y=110;y>0;y--)
             for(z=1000;z>0;z--);
}

void display_T(uint tem)        //显示
{
    uchar q,b;
        q=tem/10;
        b=tem%10;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a(table_T[q]);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a(table_T[b]);
        delay_ms(10);
        if(flay)
        {
            flay=0;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a(0x2d);
            delay_ms(10);
        }
}

void panduan()
{
    if(cur>=2000&&k1==1&&k2==1&&k3==0)
        {
               k1=0;
        }

        else if(cur>=2000&&k1==0&&k2==1&&k3==0)
        {
            k3=1;
        }

         else if(cur>=2000&&k1==0&&k2==1&&k3==1)
        {
            k2=0;
        }

        else if(cur>=2000&&k1==0&&k2==0&&k3==1);

        else if(cur<2000&&cur>=1600);

        else if(cur<1600&&cur>=400)
        {
            k1=1;
            k2=1;
                k3=0;
        }

        else if(cur<400&&k1==1&&k2==1&&k3==0)
        {
        jinggao=1;
        }

}

void write_FCC()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2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2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2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SendData(0xff);
        SendData(0x17);
        SendData(0x24);
        SendData(0x00);
        SendData(0xd0);
        SendData(0x07);
}

void read_rcd()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2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2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2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SendData(0xff);
        SendData(0x16);
        SendData(0x02);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1);
        SendData(0x00);

        Zhuanhuan();
        rcd=value;
}

void read_cur()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2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2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2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SendData(0xff);
        SendData(0x16);
        SendData(0x06);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1);
        SendData(0x00);

        Zhuanhuan();
        cur=value;
}

void read_tem()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2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2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2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SendData(0xff);
        SendData(0x16);
        SendData(0x02);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1);
        SendData(0x00);

        Zhuanhuan();
        tem=value;
}

void read_vol()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2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2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2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SendData(0xff);
        SendData(0x16);
        SendData(0x04);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1);
        SendData(0x00);

        Zhuanhuan();
        vol=value;
}

void init()    //初始化1602液晶
{

        rw=0;
        en=0;
        delay_ms(20);
        write_com(0x38);
        delay_ms(10);
        write_com(0x38);
        delay_ms(1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80);
}

/*----------------------------
UART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2() interrupt 8 using 1
{
    int i;
    if (S2CON & S2RI)
    {

            S2CON &= ~S2RI;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for(i=0; i<4; i++)
       {
           temp[i] = S2BUF;
       }
        P2 = (S2CON & S2RB8);//P2.2 show parity bit
    }
    if (S2CON & S2TI)
    {
        S2CON &= ~S2TI;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if (P)                  //Set the parity bit according to P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S2CON &= ~S2TB8;    //Set parity bit to 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S2CON |= S2TB8;     //Set parity bit to 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S2CON |= S2TB8;     //Set parity bit to 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S2CON &= ~S2TB8;    //Set parity bit to 0
#endif
    }
    busy = 1;
    S2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2 buffer
}

void Zhuanhuan()
{
        value = temp[4];
        value <<= 8;
        value |= temp[3];
}

网友:
学长,你好。我将使用bq78412做毕设,能不能提供点资料呀。头痛,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