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VA C launchpad写按键发现不对

楼主:
       程序在下面,用的SW2按键(PF_0)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这个的返回值貌似一直是低,但是用电压测出来没有按键时是高电平,按下去是低电平,而我把按键换成PA_2,就能正常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0);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_WPU);
while(1)
{
  if(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4);
  else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0);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oid Key_Interrup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在吗?这个要包含什么头文件呢?我这么做结果显示GPIO_O_LOCK未定义……

网友C:
因为按键1对应的引脚是PF0,该引脚默认是LOCK的。你查下数据手册,其中有说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按键1对应的引脚是PF0,该引脚默认是LOCK的。你查下数据手册,其中有说到

嗯,后来看出看到这个了。但没有弄出来

网友:
请问版主有这个芯片的库函数手册吗?本人刚上手这个板子,想学学,期待能分享。。

网友B:
void Key_Interrup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解锁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0x4c4f434b;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 GPIO_PIN_0;
//添加上面2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SW1|SW2,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SW1|SW2, GPIO_DIR_MODE_IN);
                GPIOIntTypeSet(GPIO_PORTF_BASE,SW1|SW2,GPIO_FALLING_EDGE);
                GPIOIntEnable(GPIO_PORTF_BASE, SW1|SW2);
                IntEnable(INT_GPIOF);
                IntMasterEnable();
}

网友:
知道被锁定,不会解锁的+1
谢谢楼上,回去试一下~

网友:
我们写矩阵键盘也遇到同样的问题。pd7怎么都是低,pd1和pd0也有问题。试了很多管脚才写出来。有没有大神出来说说为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吗?这个要包含什么头文件呢?我这么做结果显示GPIO_O_LOCK未定义……

楼主未定义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按键1对应的引脚是PF0,该引脚默认是LOCK的。你查下数据手册,其中有说到

SW1和SW2都是锁定的吗 还是只有一个是锁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吗?这个要包含什么头文件呢?我这么做结果显示GPIO_O_LOCK未定义……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要包含什么头文件?谢谢!

网友: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driverlib/rom.h"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 0x01;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0;
        ROM_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GPIO_PIN_0, GPIO_DIR_MODE_IN);
        ROM_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GPIO_PIN_0,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要包含什么头文件?谢谢!

hw_gpi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