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xworks的BootRom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做MPC8377的板子,和开发板比我们的板子没有PCI和USB,所以我把BSP包里相关驱动屏蔽了,编译出的Bootrom无法启动,卡在“##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FC100100...”就不动了。直接用原先的BSP包编译后也是同样的效果(在原先的开发板上都没问题),想请教一下是哪块的问题,应该怎么查呀?
另外我偶然发现,如果把BSP包里的文件系统Tffs屏蔽掉,先执行“go fc100000”板子重启后,再执行“go fc100100”,bootrom可以启动,直接“go fc100100”或define tffs则不行,简直是一头雾水了,求高人指点呀!

网友:
我发现是要先软重启一下才行,不一定非要执行“go fc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