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设计:Qt程序编写和桌面图标添加!

楼主:
24bit的7寸LCD屏和触摸屏调试通过之后,Qt程序的编写就要提上日程!

因为我用的是官方的SDK,所以其自带了Qt4.8的库!我需要做的只是按照官方说明编写自己的Qt程序,然后编译之后生成可执行文件,放入开发板当中去执行即可!!
具体搭建Qt编程环境的方法可参考官方资料:

我在这里只提几个我操作过程中的心得:
1、要在执行完linux-devkit目录下的environment-setup之后,再在此终端内启动Qt_creactor或者是编辑environment-setup,在最后添加Qt_creactor的安装路径!
2、启动完Qt_creactor之后,按照说明配置工程,到最后的连接主机的时 候,我自己编译的内核和Uboot,不支持BBB自带的USB0网络接口了!所以我用的是BBB板的以太网接口,地址是192.168.0.113
测试通讯成功的!

3、接下来就是在Qt_creator上编写Qt程序了,Hello world!很经典的程序!

接着我又编译了一个播放器的例子!顺利写入了开发板中,执行成功!

总的来说,Qt程序的编译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我想在Matrix桌面上添加上这个播放器的启动图标,避免每一次从终端启动的麻烦!
具体操作 也很简单,因为在桌面上已经有了许多启动图标,我就直接将某一个图标copy过来,照猫画虎即可!当然具体的添加程序方法官方也有教程:

在/usr/share/matrix-gui-2.0/apps/下添加了.desktop文件,写明了了启动脚本的位置,然后在usr/bin/下编写了相关的.sh启动脚本,然后启动板子,刷新桌面,点击图标,就会进入新添加的程序!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要对添加了shell脚本文件执行 chmod 777的命令,不然程序不能执行!!下面给大家看看效果吧!

网友:
非常的给力!

网友A:
官方的SDK 7中有SGX 530的驱动,用那东西做Qt肯定会很给力
兄弟不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SDK 7中有SGX 530的驱动,用那东西做Qt肯定会很给力
兄弟不妨试试看

那我去试试!

网友A:
我这板子屏幕只有5寸   SDK的好像得7寸。。。
SGX 530的补丁也没有给出来,直接给了个打好补丁的源码,我折腾了两个星期也没有移植到3.8的内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板子屏幕只有5寸   SDK的好像得7寸。。。
SGX 530的补丁也没有给出来,直接给了个打好补丁的源 ...

屏幕尺寸不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哇!大赞一个!     虽然还不太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尺寸不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只显示一部分
而且在4.3寸的PCB上装5寸屏幕,驱动怎么调都触摸不了....
估计是水平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显示一部分
而且在4.3寸的PCB上装5寸屏幕,驱动怎么调都触摸不了....
估计是水平不够

那个电阻屏的驱动本来就很蛋疼,我的原来也是时灵时不灵!所以我换电容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屏的驱动本来就很蛋疼,我的原来也是时灵时不灵!所以我换电容屏了!

兄弟还有多余的板子不?
卖俺一块如何?

网友:
有电容屏就做个可以多点触控的示波器
效果绝对华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还有多余的板子不?
卖俺一块如何?

这个真没有了!

网友:
好帖! 这个必须要顶一下。哈哈

网友:
你好!    想请教你个问题,我买了chipsee的7寸电容触摸屏开发板,核心板是 BeagleBoneBlack A5A

我用光盘中 prebuilt 系统制作了 uSD启动卡,制作成功。如图所示,

然后按照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g:_Hands_on_with_QT
编译QT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B:
你的错误提示不存在此路径或文件啊!那你就看看你的路径是否有问题,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的话,很容易实现编译环境的搭建的。还有我不知道你做的启动卡里的系统是否支持了QT,这个教程好像是基于官方SDK的,当然楼上的屏我也没见过,我是直接使用官方SDK来编写QT程序的,估计比你省了很多事

网友:
支持QT运行的库都有,是Qt4.8.3。
不知道为什么,我用官方提供的SDK 制作uSD,Boot 分区的少几个文件。无法启动

让后用光盘中提供的可以运行,QT从编译到 upload 开发板都是ok的,但是程序不能执行。

用telnet 调试进入 BeagleBoneBlack,我的QT程序在 /home/root 下,和Setting 在同一个目录,

命令行的方式进入 /home/root  执行我们Qt程序 ./mytest.错误提示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错误提示不存在此路径或文件啊!那你就看看你的路径是否有问题,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的话,很容易实现编 ...

问题搞定了,最后是因为Gcc版本的问题。
TI 官方的SDK的gcc v4.7.3 我的烧写到uSD卡中的gcc是v4.5.3

将交叉编译器下的 linux-devkit 更换为 v4.5.3,编译Qt运行成功了。

感谢你的回复。

顺便分享一下。

网友:
原来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啊!

网友:
您好,官方的SDK在哪可以获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