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串口通信

楼主:
这是一段CPLD串口通信的VHDL代码,我用的芯片是EPM240t100c5n,代码运行没问题,管脚设置也正确,为什么没有现象,我是初学菜鸟,请大神指教。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RS232 IS
   PORT (
      clock                   : IN std_logic;
      txd                     : OUT std_logic);
END RS232;

ARCHITECTURE arch OF RS232 IS

   SIGNAL txd_reg                  :  std_logic;
   SIGNAL count                    :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SIGNAL bitcnt_reg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bit_start                :  std_logic;
   SIGNAL uart_buf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xd_xhdl1                :  std_logic;

BEGIN
   txd <= txd_xhdl1;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ock'EVENT AND clock = '1');
      IF (count < "101000101100") THEN
         count <= count + "000000000001";
         bit_start <= '0';
      ELSE
         count <= "000000000000";
         bit_start <= '1';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bit_start'EVENT AND bit_start = '1');
      uart_buf <= "11111111";
      IF (bitcnt_reg < "1001") THEN
         bitcnt_reg <= bitcnt_reg + "0001";
      ELSE
         bitcnt_reg <= "0000";
      END IF;
      IF (uart_buf /= "01001001") THEN
         CASE bitcnt_reg IS
            WHEN "0000" =>
                     txd_reg <= '0';
            WHEN "0001" =>
                     txd_reg <= uart_buf(0);
            WHEN "0010" =>
                     txd_reg <= uart_buf(1);
            WHEN "0011" =>
                     txd_reg <= uart_buf(2);
            WHEN "0100" =>
                     txd_reg <= uart_buf(3);
            WHEN "0101" =>
                     txd_reg <= uart_buf(4);
            WHEN "0110" =>
                     txd_reg <= uart_buf(5);
            WHEN "0111" =>
                     txd_reg <= uart_buf(6);
            WHEN "1000" =>
                     txd_reg <= uart_buf(7);
            WHEN "1001" =>
                     txd_reg <= '1';
            WHEN OTHERS  =>
                     txd_reg <= '1';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txd_xhdl1 <= txd_reg ;

END 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