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022升压模块out引脚不能输出pwm波形.......

楼主:
电路如图,Rsns用一段0.1欧的导线代替,M1用的是IFRF024N。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在电路设计的范围内,按这颗芯片的datasheet,看看其他脚是否正常,比如vcc应该在7V左右 看电路应该是在线设计WEBENCH设计的电路,升压24V电路图么有问题 对照一下使用的元件参数和连接,,,

网友B:
楼主的图,使用的是推荐电路,元件取值也没有大的问题。所以,应该检查一下电路的焊接,或者装错了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在电路设计的范围内,按这颗芯片的datasheet,看看其他脚是否正常,比如vcc应该在7V左右 看电 ...
我们的电路很奇怪的是输入一达到9V时,我们使用的稳压电源的输出就被限制死了,mos管也十分的烫,感觉lm5022就没有工作,怎么调都调不到10V以上,我们设计的是输入10-14V,输出24V的电路,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使用的是推荐电路,元件取值也没有大的问题。所以,应该检查一下电路的焊接,或者装错了元件。
电路我们已经检查过了,原件也是按照给的参数表来的,就Rsns用一段0.1欧的导线代替,M1用的是IFRF024N代替,但是我们的电路很奇怪的是输入一达到9V时,我们使用的稳压电源的输出就被限制死了,mos管也十分的烫,感觉lm5022就没有工作,怎么调都调不到10V以上,我们设计的是输入10-14V,输出24V的电路,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
现在知道的,只有“ out引脚不能输出pwm波形 ” 、“ 稳压电源的输出就被限制死了” 、 “ mos管也十分的烫 ” ,

楼主没有示波器吗?没有万用表吗?用仪器测量一下比较你叙述很多文字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