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D模型自己变大了?

楼主:
就如图上那样,为什么我一开始放置3d模型的时候它的宽度大约是343mil;可是经过我在3D视图中模型与焊盘的相对位置调整后以便使他们对应,却发现模型自己变大了,返回二维视图后一测量,宽度就变成了400mil了。我并没有调整模型的大小,而且我也不会调。这是怎么回事呀?求各位指导啊!

网友A:
1楼下面的图明显是粉红色3D模型而后黄色元件库不对中心,,
重新回到编辑状态,把粉红色那部分3D模型体移动一下对中心,,,
然后,测量一下或快捷键 3查看一下,

网友A:
怀疑中间导入3D模型的时候,没有和元件的中心没有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中间导入3D模型的时候,没有和元件的中心没有重合

那怎么样解决问题呢?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下面的图明显是粉红色3D模型而后黄色元件库不对中心,,
重新回到编辑状态,把粉红色那部分3D模型体移 ...

你可以具体说一下操作吗?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