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14V升压输出24V电路,用lm5022芯片,为什么芯片不能工作??

楼主:
电路如图,Rsns用一段0.1欧的导线代替,M1用的是IFRF024N。我们的电路很奇怪的是输入一达到9V时,我们使用的稳压电源的输出就被限制死了,怎么调都调不到10V以上,mos管也十分的烫,感觉lm5022就没有工作,因为lm5022的out引脚一直就没有pwm波形输出,我们设计的是输入10-14V,输出24V的电路,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
进来看看 但是我也不会啊 有心无力

网友:
楼主应该承认,用TI 的webench设计的10-14V输入,24V0.5A输出并不是软件提供的最优化设计方案。 从10-14V输入范围看,如果输入在最低值10V 升压至24V 压差是比较大的。 因为是软件选择的原理图,出现问题后,可能显得手足无措,, 一般,电感的选择由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开关频率和最大输出电流决定。这里可以调整Rt的值调整一下频率 把电感增加到L= 68.0 μH的环形功率电感 电路要求是用150豪欧,你用100豪欧的导线,再说导线电阻有寄生电感并且不准确么,小电阻是怎么测量的, 推荐用1210的贴片电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