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短距离无线通信的知识吗?看看这个---短距离无线通信详解--基于单片机

楼主:
短距离无线通信详解--基于单片机控制

从实际应用需求和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出发,介绍了无线芯片 CYWM6935的结构、功能,以及如何用单片机来控制无线芯片,实现数据的 无线传输。 本书没有涉及一些无线的理论知识,而从最基本的无线芯片的初始化 到无线数据简单的收发,进而到双向无线数据的传输,讲述了无线绑定的 方法和实现。重点讲述了无线可靠性传输的实现以及无线模块设计的要点 。 本书注重实际操作和开发中的细节,为有单片机和C语言基础的读者打 开了通向无线世界的大门。 本书可作为单片机爱好者学习无线通信的自学用书,也可作为无线应 用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和参考用书。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8474

网友:
第1章 短距离无线通信概论 1.1 短距离无线通信的特点 1.2 短距离无线通信的应用范围 1.2.1 PC机无线外设 1.2.2 胎压监测系统 1.2.3 RFID系统 1.2.4 无线工业应用 1.3 常用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介绍 1.3.1 27 MHz频段 1.3.2 315 MHz、433 MHz和868 MHz(902~928 MHz)等频段 1.3.3 2.4 GHz频段 第2章 无线开发环境的建立 2.1 学习无线所需的硬件设备和工具 2.1.1 计算机和串口卡 2.1.2 下载器 2.1.3 实验开发板 2.2 学习无线必需的软件工具 2.2.1 编译/开发软件 2.2.2 下载器软件 2.2.3 串口调试软件 2.3 开发平台的搭建 2.4 实验板的使用 2.4.1 实验板原理图介绍 2.4.2 实验板PCB板图介绍 2.4.3 无线模块原理图介绍 2.4.4 无线模块的PCB板图介绍 第3章 编译/开发环境的建立 3.1 ICCAVR编译器的安装 3.2 ICCAVR菜单目录的说明 3.2.1 File菜单 3.2.2 Exit菜单 3.2.3 Search菜单 3.2.4 View菜单 3.2.5 Project菜单 3.2.6 RCS菜单 3.2.7 Folls菜单 3.2.8 Help菜单 3.2.9 快捷菜单 3.3 ICCAVR编译器的使用介绍 3.3.1 IDE简介 3.3.2 创建一个文件 3.3.3 创建一个工程文件并编译 3.3.4 用应用向导生成一个文件 第4章 双龙下载器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4.1 双龙下载器的安装 4.2 下载器的使用说明 第5章 ATMega8单片机实验基础 5.1 I/O接口 5.1.1 接口硬件简介 5.1.2 寄存器介绍 5.1.3 位操作 5.1.4 I/O口实际操作实验 5.2 异步串口 5.2.1 异步串口简介 5.2.2 波特率的计算 5.2.3 异步串口的数据帧格式 5.2.4 寄存器介绍 5.2.5 串口初始化 5.2.6 异步串口的发送和接收程序 5.2.7 串口实际操作实验 5.3 定时器 5.3.1 T0定时器 5.3.2 T1定时器 5.3.3 T2定时器 5.4 外部中断 5.4.1 外部中断简介 5.4.2 外部中断寄存器 5.4.3 外部中断实验 5.5 SPI接口 5.5.1 SPI简介 5.5.2 控制与数据传输过程 5.5.3 数据传输模式 5.5.4 SPI的初始化 5.5.5 接收和发送函数 5.6 EEPROM读/写 5.6.1 EPROM读/写访问 5.6.2 EPROM相关的寄存器 5.6.3 写EPROM时序操作 5.6.4 读EPROM操作 5.6.5 读/写EPROM操作 5.6.6 EPROM读/写实验 5.7 硬件的综合实验 第6章 无线芯片CYWM6935介绍 6.1 芯片的架构 6.2 芯片主要特点 6.3 功能概述 6.4 寄存器介绍 6.5 无线参考设计 6.6 芯片引脚图 6.7 常见的时序图表 第7章 迈向无线的第一步——简单数据收发 7.1 无线芯片的初始化 7.1.1 无线芯片的SPI接口及复位 7.1.2 读无线芯片寄存器实例 7.1.3 芯片初始化 7.1.4 芯片初始化程序实例 7.2 发送和接收数据时序和流程 7.3 简单的发送和接收程序 7.3.1 发送部分程序 7.3.2 接收部分程序 7.4 双向无线数据收发 7.5 点对点数据通信 7.5.1 多字节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实例 7.5.2 数据打包发送 7.5.3 数据包的接收和解析 7.6 灯光控制实例 7.6.1 方案分析 7.6.2 硬件规划 7.6.3 软件规划 第8章 无线连接的必经过程——绑定 8.1 绑定概论 8.2 不同的绑定方法介绍 8.2.1 工厂绑定 8.2.2 按键绑定 8.2.3 主机上的软件激发绑定 8.2.4 上电绑定 8.2.5 传统KISSBind 8.2.6 即开即用的KISSBind 8.3 绑定实例讲解 8.3.1 建立一个与绑定参数一致的测试程序 8.3.2 主机绑定程序调试 8.3.3 节点的绑定程序的调试 8.4 多对一无线通信 8.4.1 星形网络通信的数据结构 8.4.2 星形网络的构建 8.4.3 星形网络中不同数据的标记输出 第9章 无线数据可靠性传输技术之数据纠错 9.1 什么是DSSS 9.1.1 直接序列扩频通信原理 9.1.2 直接序列扩频通信的特点 9.1.3 直接序列扩频的多路径问题 9.1.4 抗干扰性强和隐蔽性好 9.1.5 提高频率利用率 9.2 CYWM6935的DSSS以及纠错技术的实现 9.2.1 CYWM6935芯片独特的纠错技术介绍 9.2.2 纠错的软件实现 第10章 无线数据可靠性传输技术之数据应答和数据重发 10.1 数据应答和数据重发 10.2 数据应答 10.2.1 主机接收数据介绍 10.2.2 利用串口接收应答协议的调试 10.2.3 在主机工程文件中实现数据接收应答处理 10.2.4 节点程序实现数据发送接收应答 10.3 数据的重发 10.3.1 节点发送数据及应答重传 10.3.2 主机处理重传数据 第11章 无线数据可靠性传输技术之跳频与载波监听 11.1 跳频概述 11.2 跳频通信的实现 11.2.1 跳频规则 11.2.2 节点跳频的实现程序 11.2.3 主机跳频实现的程序 11.3 载波监听 11.3.1 建立一个不停地发送数据的测试程序 11.3.2 读RSSI 11.4 无线可靠性传输总结 11.4.1 节点软件的框架 11.4.2 主机软件的框架 11.4.3 各个文件的介绍 第12章 无线设备共存及其抗干扰的方法 12.1 绪论 12.2 各种不同的无线技术的简介 12.3 各种技术方案的防冲突措施 12.4 CYWM6935系统如何应对干扰 12.5 CYWM6935对干扰的容忍程度 12.5.1 错误碎片纠正技术 12.5.2 错误位纠正技术 12.5.3 频率捷变技术 第13章 无线系统最大距离的设计要点 13.1 增加通信距离的理论基础 13.1.1 接收灵敏度 13.1.2 发射功率 13.1.3 减少路径损失 13.2 实际天线设计 13.3 具体电路板设计 参考文献

网友:
楼主真是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