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易稳流电源输出的紧急求助

楼主:
为什么还要增加差分电路?

网友A:
哪个是稳流输出的负载?是RL么?
如果是,为什么Rp不是与RL串联以体现负载的变化?
未见差分电路。

网友:
在那有多大电流呀

网友:
未见差分电路!
Q1是用作射极跟随器,起的是扩流的作用,输出电压是根据TL431的参考脚电压与2.5V进行比较后进行调整的。调整的结果是使参考脚的输入电压为2.5V,即若Vref>2.5V,则减小输出电压,反之则增大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见差分电路!
Q1是用作射极跟随器,起的是扩流的作用,输出电压是根据TL431的参考脚电压与2.5V进行比较 ...

嗯,这是我后来做的新电路,为什么改变负载RC2后输出电流(探针2所测)会有较大变化?不是说是镜像电流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稳流输出的负载?是RL么?
如果是,为什么Rp不是与RL串联以体现负载的变化?
未见差分电路。

不好意思啊,当时因为差分电路一连上就出错所以没好一起截图,现在我使用的是镜像电流源,可是新的问题就是当输出大电流(10mA级)是改变负载电阻阻值后稳流效果就变差不少,我想了好久都想不通,难道大电流和稳定性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当时因为差分电路一连上就出错所以没好一起截图,现在我使用的是镜像电流源,可是新的问题就 ...

三极管T2发射极使用了负12伏电源,但运放却使用单电源。
这样的电路,能否保证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不超出共模范围?
问题恐怕在这里。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正解,正向输入端输入的是负电压,超出范围了吧?

网友:
嗯嗯,有道理啊。。现在我的Multisim变成这样了什么都打开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