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49_LPCXpresso v2板载仿真器

楼主:
大家好我从NXP申请的LPC1549_LPCXpresso v2评估板刚开始使用正常,现在出现了异常,不能仿真也不能烧录程序,错误信息如下:

哪位仁兄知道怎么解决,劳烦回复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结贴了吧,好像是Flash加密了!解决办法如下:
通过串口连接板子的ISP_TX和ISP_RX。
然后同时按下SW2和SW3,并按下SW4复位板子,进入UART Boot模式,然后打开FlashMagic软件并选择LPC1549和合适的端口进行擦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名备查,谢谢楼主分享哈。

我也是初次接触ARM,就是找个共同学习的环境,共勉!

网友C:
我这里只要复位键按下,在DOWN,DEBUG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只要复位键按下,在DOWN,DEBUG就可以了

可能是我Keil设置的不对,导致Flash烧写错误了,复位不管用,所以才全部擦掉!

网友:
留着以后看看。。。

网友:
太感谢了,困扰我一星期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贴了吧,好像是Flash加密了!解决办法如下:
通过串口连接板子的ISP_TX和ISP_RX。
然后同时按下SW2和SW ...

串口没问题。波特率不是指定的吗?

网友:
波特率是默认的,注意操作时候按键顺序

网友:
我的在烧写例程的时候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复位也不行,请问楼上的接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
可以了,我拿串口连到电脑上擦除了Flash,然后就可以继续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