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
调试CC1101发送程序时发现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接收端收不到数据,读取了接收端的状态字是接收状态,但读发送端的状态字一直是快速TX准备状态(FSTXON),发送数据时GDO0检测也是通过的。。。。调了好长时间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仔细阅读理解器件手册。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是发送出去了,然后确认你的确在接收状态,而且开了中断!

网友:
不要用SFTXON命令进入快速模式,初始化设置在idle模式,然后收发数据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