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微型节能应急手电

楼主:
下面介绍的微型节能手电,使用一节5号碱性可电亮6只红色发光二极管,约40分钟后即自动关断,一节5号电池可使用5天,使用于个人夜间野营、旅游或夜读等照明,即经济又实惠。

                微型节能手电的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
电路工作原理:

         图中,IC为直流—直流转换器,它与储能电感L、肖特基二极管D、电容C5等组成自激振荡的升压式开关电源,把电池的1.5V电压升至3.9V,为接成串并联方式的6只红色发光二极管LED1~LED6提供工作电源。电阻R10为限流电阻,流过每只发光二极管的电流约20mA,负载总电流约60mA。

         IC内部的单稳触发器及输出级MOS场效应管与外部电路组成限制峰值电流的脉宽调制系统,其开关频率由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比值及输出功率和L1的电感量决定,其频率约为180kHz。输出电压由反馈电阻R2、R3及R4的比值决定,其中R3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高低。电容C2为交流旁路电容。

        IC的LBI端(⑤脚)原是用来检测电池低电压的。当电池电压降至IC内部的1.24V基准电压时,漏极开路,IC的输出端(④脚)即将关断端SHDN(①脚)拉至低电平,使IC停止输出。而在此时电路中,由于电池电压只有1.5V,故将其改为定时自动关断,即按下S1时,C4经R11迅速充电到接近于IC的输出电压,使IC内部的比较器翻转,则IC的SHDN端被R1拉至高电平,于是IC开始工作,将6只发光二极管点亮。当松开S1时,电容C4便开始经R7、R8及R9放电,约经40分钟,C4的两端电压下降到低于IC内部的基准电压,比较器输出变高,MOSFET纪ǎ琒HDN端电位变低,则IC停止输出,6只发光二极管熄灭。如果嫌此定时时间过长,可适当减少R7、R8或R9的阻值。若想随时关断手电灯光,可按S2,使C4经R6迅速放电,不到1秒种发光二极管即熄灭。

       元件选择与安装

        IC:直流一直流转换器,选MAX757

        S1、S2:自复式按钮开关

        L:电感线圈,电感量为22mH

        R1:1MΩ;R2:22kΩ;R3:2.2k;R4、R5、R6、R11:10k;R7、R8、R9:10M;R10:3.3Ω。

        C1、C5:47μF;C2、C3、C4:100nF.

        D为1A肖特基二极管,选11DQ03。

        由于IC MAX757系列COMS器件,焊接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以防损坏。

        试验时应调整R10,使R10两端电压在170~200mV,相当于52~60mA的电流,若过大需适当减小R3的阻值。

网友:
嗯嗯!!!领教了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手机上带的手电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收藏备用,改天自己弄个呢!

网友:
这东西实用

网友:
谢谢分享,DIY的成本一般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