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烧入一个程序后检测不到硬件了

楼主:
       初学LM3S8962,在我烧入一个被我改的例程后,再也检测不到芯片了。连以前能正常运行的程序都烧不进去了。请问这种样子的芯片还能拯救下吗?

下面是出问题的程序的主函数部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是不是晶振出问题了?)
int main (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6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设置晶振为时钟源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  使能UART外设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使能GPIOA外设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  使能GPIOB外设               */

    IntMasterEnable();                                                  /*  开总中断                    */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UART0_PIN);                        /*  配置UART功能脚              */
                                                                        /*  设置GPIO的A0和A1为UART引脚  */
                                                                        /*  (A0->RXD,A1->TXD)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B_BASE, TXD_LED,
                   GPIO_DIR_MODE_OUT);                                  /*  设置 GPIO B0和B1为输出口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 TXD_LED,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  配置PB6口为2ma驱动电流                */
                                                                                            /*  及PULL-PUSH类型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TXD_LED, 0);                          /*  初始化IO口                  */

    UARTConfigSet(UART0_BASE, 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  配置UART 为 9600波特率      */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ART_INT_TX);                              /*  8-N-1模式发送数据           */
    UARTIntEnable(UART0_BASE, UART_INT_TX);                             /*  设置UART中断类型            */
    IntEnable(INT_UART0);                                               /*  UART中断使能                */
    while(1) {

        UARTSend(g_pucString, sizeof(g_pucString) - 1);                 /*  向UART发送一个字符串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TXD_LED,
                     GPIOPinRead(GPIO_PORTB_BASE, TXD_LED) ^ TXD_LED);  /*  翻转GPIO B4 端口            */

    }
}

网友A:
调试端口被占用,被锁了。搜搜论坛,有解锁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端口被占用,被锁了。搜搜论坛,有解锁方法

谢谢指点,已成功解锁,虽然不是很明白问题到底是哪里出的。

网友:
太高深了,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端口被占用,被锁了。搜搜论坛,有解锁方法

我是用USB下程序的,也遇到检测不到硬件问题了,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