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TMR2脉冲调频

楼主:
//求指教,为什么不能发出脉冲?、、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define MHz    *1000000
#define XTAL_FREQ   4
  //外接晶振主频,单位MHz,定义单片机主频常数

//按键定义
#define  SW_Z       RD0    //调速键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定义延时函数
{
  int j = 0;
  for(ms = 0;ms < 0;ms--)
  for(j=27*XTAL_FREQ;j>0;j--)   //1MHz时约是27,其他主频可酌情修改
   {
    }
}

void main()
{
  TRISD=0xFF;   //        调速按键输入
  TRISC=0;
   RC1=0;//不能写为PORTC1=0;
  T2CON=0;  //0x04;//b10000110;  //后分频1:1,使能TMR2,前分频比1:1,,可修改,从而得到所需要的频率
  TMR2=0x00;  //初始值,理论上可以修改,但是为什么没有变化捏?????????????????
//  PR2=100;
  //int m=2 ;
  //TMR2=0X00;
  int k=6 ;
   while(1)
   {
   if (SW_Z == 0)
    {
     DelayMS(30);   //消除前沿抖动
     if (SW_Z == 0)   //键真的按下去了
     {
     if (k >=2 )  //???
      k--;
      else
      k=5;
      }
    //DelayMS(30);
   // while(SW_Z==0) // 等待用户抬起PER_ADD
    //{
   // }
   }

    switch(k) //调速,,,频率小于100时才增加,开始计算新的方波周期预设值
     {
       case 1:
       {
        PR2=10;
        break;
       }
       case 2:
       {
         PR2=40;
        break;
       }
       case 3:
       {
         PR2=60;
        break;
       }
       case 4:
       {
         PR2=80;
        break;
       }
       case 5:
       {
         PR2=70;
        break;
       }
    }
        DelayMS(30);
       while(SW_Z==0); // 等待用户抬起PER_ADD
  TMR2IF=0; //溢出标志位初始为0
  INTCON=0xC0;  //0XC0:全局中断GIE使能允许中断,PEIE使能允许外设中断。为了 能同时满足TMR0
while(1)
{

  if(TMR2IF==1) // 是CCP1中断
  {
    TMR2IF==0; // CCP1标志位清零
    RC1=~RC1;  // RC2取反后输出

   }

  if (SW_Z == 0)
    {
     DelayMS(30);   //消除前沿抖动
   if (SW_Z == 0)
    {
     break;
      }
   }

}
}
}

网友:
已经搞定,是循环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