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静电敏感信号

楼主:
RT 请问静电敏感信号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有这方面的高手吗,帮忙科普一下
静电敏感信号是怎么定义的?
又不是元器件!
我知道什么

网友A:
就是该信号容易被静电放电干扰,此类信号的特点是信号源内阻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该信号容易被静电放电干扰,此类信号的特点是信号源内阻很高。

听起来仍然是迷迷糊糊,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呢?在这里谢谢大神了。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仍然是迷迷糊糊,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呢?在这里谢谢大神了。

信号源的等效模型是一个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就是信号源的内阻。当信号源带载时,在负载处施加一个微弱电流(等效于静电放电),此时,信号源的内阻越大,该电流对负载处电压数值的影响也就越大。自己用这个电路模型和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吧。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我大概明白了,可能要从电路中去分析还办法到,慢慢来。非常感谢。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