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蓝牙通信的问题

楼主:
前提:接收单片机放在开发板上,开发板与电脑相连,接收单片机同时连接一个蓝牙模块。发送单片机通过蓝牙模块向接收单片机发数据,控制LED灯亮灭。
问题:发送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在电脑上通过串口助手可以看到,接收单片机能收到,但是LED灯无变化。通过电脑向接收单片机发数据,接收单片机可以收到,电脑上有显示,LED灯有变化。怎么破?我就是想直接用单片机控制啊。接收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unsigned char a;
void choose()
{
switch(a)
          {
                  case 1:P2=0x01;break;
                case 2:P2=0x02;break;
                case 3:P2=0x03;break;
                case 4:P2=0x04;break;
                case 5:P2=0x05;break;
                case 6:P2=0x06;break;
          }
}
void main()
{
        TMOD=0x20;//T1设置为工作方式2
   TH1=0xfd;//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SCON=0x50;//串口工作方式1
   TR1=1;
   REN=1;
   while(1)
   {
   if(RI)
           {
          RI=0;
          a=SBUF;
          choose();
          //P2=a;
          SBUF=a;
        }
        if(TI)
        TI=0;
        }
}
怎么破?求大神。

网友:
你确认能收到么?仔细对比PC串口过来的信号和蓝牙输出的信号有何差别以及是否接入了MCU。

网友:
蓝牙模块就是一个串口,如果串口可以,那手机应该是可以的。你自己可以看下,应该就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