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不能正常传输数据给24C02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啊!帮看下这程序哪里有错误啊?不能存入24C02里也不能读出来呢?

网友A:
拿示波器看看信号时序是否正确,一般来说,时序正确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器件地址对不对?

网友:
读和写之间要有5ms延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示波器看看信号时序是否正确,一般来说,时序正确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器件地址对不对?

怎么看时序对不对?就看几个引脚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时序对不对?就看几个引脚的输出?

看看SCL和SDA上的信号时序是否正常

顺便问一下,上拉电阻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SCL和SDA上的信号时序是否正常

顺便问一下,上拉电阻加了吗?

拉了的,用51程序测试过24C02行了的

网友C:
我看可能时序上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可能时序上不对

不知道呢,那你们有写过类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