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定时器的打开和关闭程序 嵌入式系统

楼主:
大神求指导     嵌入式系统中看门狗定时器的打开和关闭程序是什么

网友: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指令,一般是就是修改一个看门狗寄存器的使能位就行了。但是一般做嵌入式系统的都是在别人做好的框架下做的,这样别人可能把这个指令封装成一个C函数,这个函数具体叫什么好像没有统一的规定。反正与watchdog有关,可以在工程项目里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