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如何向指定的终端设备发信息???

楼主:
这几天做CC2530的实验,都是协调器广播或组播发送数据,终端节点收到数据后,如协调器发送反馈信息,
协调器好寻址(0x0000),而其他节点的网络地址是组网后随机生成的,这样,协调器如何用单播实现给
指点的终端节点发送信息呢???

网友:
组网的时候,先让协调器把 各个终端的 网络地址 和终端地址相关联,生成一个 网络节点地址表。之后查询表就可以定向发数据了。

网友:
组网的时候,先让协调器把 各个终端的 网络地址 和终端地址相关联,生成一个 网络节点地址表。之后查询表就可以定向发数据了

能说的具体点吗,比如举个例子(说的应该不是绑定吧),求解答

网友:
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疑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网的时候,先让协调器把 各个终端的 网络地址 和终端地址相关联,生成一个 网络节点地址表。之后查询表就 ...

你好,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在哪个函数里边可以查看这个表呢,请大神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网络地址结构体将加入网络的终端地址都存在结构体地址中,下次要访问时就查表发送数据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