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奇怪,真奇怪

楼主:
5438控制一个常开继电器闭合,P1.4用于接收反馈信号,其实就是继电器闭合后将电平拉低,这个低电平进入P1.4,测了一下管脚电压,确实为0V,查了一下继电器也闭合了,在IAR中查看P1IN寄存器,如图所示,P1IN4也为0,但程序却没有跳到低电平相应的程序里,不知道是嘛情况,大侠们帮帮忙吧~

网友A:
估计是被优化了,因为无论条件如何,都是执行N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被优化了,因为无论条件如何,都是执行NOP

大侠,试了一下,不是这样滴~

网友B:
我好像之前也遇到过这个现象,后来的解决方法是先把P1IN&BIT4的结果赋给一个变量temp,对变量temp做判断就没问题了。

对于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我也不甚了解

网友:
程序不对,这里不能用空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之前也遇到过这个现象,后来的解决方法是先把P1IN&BIT4的结果赋给一个变量temp,对变量temp做判断就 ...

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