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别

楼主:
如题 大家来讨论一下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别

网友:
这个问题坛子里可以找到答案: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B%CA%FD%D7%D6%B5%D8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B%CA%FD%D7%D6%B5%D8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B%CA%FD%D7%D6%B5%D8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B%CA%FD%D7%D6%B5%D8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B%CA%FD%D7%D6%B5%D8
还有很多,你自己搜索吧

网友:
要说区别,这个就一个:因信号性质不同,地回路的电流类型相应的就不同,认识到这一点是正确处理不同地回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