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自带median算法ip核的仿真

楼主:
为什么modelsim加入后没有信号输出呢? 所有的能加的库都加进去了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注意看下testbench的例化处,是否少了cl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下testbench的例化处,是否少了clk。

第一个信号clock就是你说的clk吗?给了啊~

网友:
嗯,是的,之前也是遇到你这种情况,例化时忘记括号里面的clk了,导致输出一直为高阻状态,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