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瞬时极性

楼主:
在分析负反馈放大器时,往往要用瞬时极性法来判断反馈的极性,那么什么是瞬时极性呢?

我的结论是:若以正弦波驱动放大器为例,对该波形的此刻求导,获得的极性便是瞬时极性。

网友A:
方波就不行?非正弦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波就不行?非正弦不可?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网友:
进来看看~~~~~~~~到底是个森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帖你说的是:“我的结论是:若以正弦波驱动放大器为例,对该波形的此刻求导,获得的极性便是瞬时极性。”
我问的是:“方波不行?非正弦不可?”
其实,我列举的少了些,除方波之外还应该加上三角波、锯齿波、梯形波……

网友C:
想问,往往要用瞬时极性法来判断反馈的极性,为什么

网友:
其实楼主想要说的是:若函数的导数为正,函数在这一点必为增函数,若函数的导数为负,函数在这一点必为减函数。
立论并没有错。
但比直接用“增加”、“减少”来判断,更麻烦,也不如用“增加”、“减少”来判断更直观。
所以,还是用“增加”、“减少”来判断好一些。

网友:
我在2楼说的是:
“若函数的导数为正,函数在这一点必为增函数,若函数的导数为负,函数在这一点必为减函数”
对任何可导的函数都成立,并不限于正弦函数。

网友B:
1.若以XXX,则并不排除其它   2.非抬杠的话,方波1周期能导出几个值   .看看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定义区别,再看放大器是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     4是不是可以改教科书为用增加减少法来分析反馈放大电路。5  可以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若以XXX,则并不排除其它   2.非抬杠的话,方波1周期能导出几个值   .看看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定义区别 ...

同意你所说第4点,即用“增加减少”来分析,或者叫做“上升下降”法也可以。
至于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区别,我认为从电路上看并没有本质区别。数字电路虽然不是工作于线性状态,但也存在正反馈负反馈问题,例如门电路构成振荡器触发器等等。

网友B:
线性和非线性正是模姒电路和奴字电路的本质区别,线性的模拟信号不用于驱动线性电路那你的老师用数字信号的方波给你讲解模拟电路工作原理了吗?,

网友B:
回到原点,我现在可以明确,方波确实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和非线性正是模姒电路和奴字电路的本质区别,线性的模拟信号不用于驱动线性电路那你的老师用数字信号的 ...

没有经过师,完全靠自学,所以这个问题无从说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到原点,我现在可以明确,方波确实不行。

晚安,明天继续聊方波行不行问题。
也许应该说早安?

网友B:
模电没从过师反馈问题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不易。

方波只在两个瞬间求导时有一正一负且无穷大,其余绝大部分时段导数的值是0,0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往往要用瞬时极性法来判断反馈的极性,为什么

用瞬时极性法判断反馈极性方便得到“净输入信号”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的。

网友D:
这是一种理解方法,根据各人掌握的知识结构和深度描述会有所不同,如果归结到严格的理论或许还需套上一些限制框框。比如要对函数“求导”,则须先有“连续”和“可导”条件,这么一来,一些理想函数也许就不能用了,比如方波。

俺搅得这样积极地思考,试图用自己易懂易记的说法去解释学到的知识是个好习惯。自己读书时就曾用一把游戏棒去比喻“线性相关”,用用橡皮筋拴着的两个木块的模型去比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种理解方法,根据各人掌握的知识结构和深度描述会有所不同,如果归结到严格的理论或许还需套上一些限 ...

首先看定您的见解。
反馈在教学中是难点。信号求导前的极性用在并联反馈上稍微解释下学生就能懂了,可是涉及到串联反馈真难教,反正怎么说学生还是不懂,但用信号某点求导后极性讲解也就是用增加了或减少了讲解似乎懂了的学生多了一部分。所以我有此体会,发出来给大学生们理解或体会也或评论和批判。
因我们用来接学的那本教科书没说是“求导后”,总之对瞬时极性法究竟是什么没有解释,也没有为什么要用瞬时极性法的解释。
现在教科书不同于30年前的教科书,出书周期快,但极端的不严谨,并且都还参杂着大量的实训内容,理论部分就不得不删减。这不利于学生自学或复习用。

网友:
 俺没当过老师,一辈子都是学生,或可从学生的立场上讲自己的体会。

 有时,老师似乎不必讲太多的具体方法,给学生留点思考空间或更有效。
 就拿“反馈”为例,俺搅得与其教如何判别正负,理解概念才是最最重要的。一开始提出概念之后可让学生闭起眼睛自个儿想象去,比如“负反馈”可以说成是“干什么都有人拦你”,而“正反馈”则是“干什么都有人帮你”,等等。至于怎么帮,怎么拦,学生学得一点电路知识之后有可能就会自己考虑怎么做,甚至说不定考虑出来的方法和教科书相似,那获得的鼓励之大就不言而喻了。即使想得不对,花时间思考后再看书,理解的深度一定跟死记硬背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电没从过师反馈问题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不易。

方波只在两个瞬间求导时有一正一负且无穷大,其余绝大部分 ...

方波不行,三角波可以吧?

用“上升”、“下降”或者“增加”、“减少”来判断,更直观也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