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4系列JTAG配置错误(unable to scan the device chain)

楼主:
小弟新画一块板子,用的是EP4CE6E22芯片,T144封装,底部焊盘已经接地。焊好电源部分后,测试正常。焊好FPGA和配置部分后,用QUARTUS调试芯片,auto detect后,提示unable to scan the device chain。用jtag debugger调试,提示incorrect clock value。好像根本没有发现芯片啊,百思不得解,求助大神解救。另外,用万用表测jtag四根线对地电阻,也没有短路的现象啊

网友A:
可以参考下Espier专区里的原理图 JTAG接法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Espier专区里的原理图 JTAG接法部分

我觉得我这个电路是对的啊,想请大神指教一下有没有错误

网友A:
对不对要比较一下或者看Altera的PDF,如果对就测量下电压,但你连下面焊盘焊接都注意到应该测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对要比较一下或者看Altera的PDF,如果对就测量下电压,但你连下面焊盘焊接都注意到应该测过了吧

谢谢!我已找到问题所在,原因是PLL_VCCA的前面我加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其中的R我用了1K电阻。某天我调试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PLL的VCCA端,发现只有0.6V!按照handbook上面的说法,PLL的VCCA无论用不用都必须要正常供电。我将低通的R换为0欧,上电,下载成功!究其原因,我推测是PLL的VCCA输入阻抗太低,接1K分压太多了,PLL的供电不正常,所以不能工作。总之还是谢谢你!